关于NE555帮我解释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2008-01-11):
我用NE555做了一个触摸信号检测电路,触摸信号从2脚输入(低电平有效)2脚对电源接了20M的上拉电阻,通电后发现,该电路在生产车间内对触摸信号有效,但把电路拿到办公室NE555对触摸信号就没效了(输出电平不跳转),怪事!看有什么解决的方法没有,先谢谢啦!

楼主:
没人说话?帮帮忙呀

网友A:
许多这种电路,触摸信号来自50Hz感应电压

是车间里感应信号强,而办公室50Hz感应场强太弱.建议提高灵敏度试试.抱歉,没有看到你的电路,仅凭臆测只能如此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