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可以直接替换ICL7650吗?

楼主(2008-03-26):
这个电路中是否可以直接用OP07替换掉ICL7650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2616417126.gif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下,是不是直接替换掉,还是需要修改什么,

网友A:
一般来说,不可以

7650的失调电压和失调温漂小得多。

楼主:
晕了

应该可以的吧,可不知道从何入手,晕死了

网友B:
用在这里应该可以。

楼主:
真的?

就是直接换吗,不需要从新计算电阻值?或者重新设计线路?就直接换掉ICL7650?

网友C:
用在这里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那是不是直接换,要不要改阻值大小

网友C:
和电阻又没什么关系,直接换.

但封状是不是一样?

楼主:
用差模

我觉得应该用OP07进行差模放大,这样可以不

网友D:
不能直接代换,外围元件是不一样的,看图。

网友E:
ICL7650SCBA

ICL7650SCBA  是SO-8封装的,intersil厂家生产的,我有客户用这些东西,好像之前他们也是用的OP07系列的,不过后来换这个了,说明还是ICL7650的比OP07的性能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