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见解如何:有说电容质量在充电前后是不同的?

楼主(2008-03-26):
内容(最多34KB):  签名  设置    ALT+S发送

网友A:
有趣

以文本方式查看主题

-  光明网学术论坛  (http://bbs.gmw.cn/index.asp)
--  自然科学  (http://bbs.gmw.cn/list.asp?boardid=6)
----  数字天平的托盘与大地是相接的录像  (http://bbs.gmw.cn/dispbbs.asp?boardid=6&id=13263)
<hr>--  作者:刘武青
--  发布时间:2008-3-9 10:34:00

--  数字天平的托盘与大地是相接的录像

数字天平的托盘与大地是相接的,也就是说,数字天平在称量过程中,被称量物体是接地的。对屏蔽的电容器来说,屏蔽盒是接地的。
录像进入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AzNTYyMzY=/v.swf<hr>--  作者:vtess3
--  发布时间:2008-3-9 12:51:00

--

刘先生,两块电容极板是装在一起的。当充电后,无非就是两极板带上了不同的电。从整体来看,被充电的电容仍然是电中性的。你不能用这个来验证地球引力(重力)是否是电场力。
1、太阳风,我们知道太阳风的主要成分是正电性的。为什么太阳风在接近地球时,没有被加速轰击地球(如果说地球引力是负电场力)?显然,此时的地球引力是与太阳风主要成分的力是同性力。即,地球引力此时为正电场力。
2、地球引力(重力)是要分层的。我们知道在大气层内地球引力很强。可是扩大到地月之间的宇宙空间,地球引力就没有那么强了。月球与地球是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的关系,由此保证了地月间的力的平衡和距离的稳定。月潮时,月球的引力既然能拉动地球上的流体,那么,地球引力也应该能拉动月球上的流体(如果有的话)。这说明什么?我认为:这正说明了,正电场力可以吸引月球表面的电中性物体。那么,当然也是可以吸引地球表面的电中性物体的(我认为这是地球重力的成分之一)。
3、姚承大哥说:地球是内正外负的,对外开放式负电场。我认为不全面。内正外负,不假。但,内正并没有被外负全部抵消(屏蔽掉)。否则,太阳风就会象在加速器中一样会被地球的外负电场加速而轰击地球。正因为,内正没有被外负完全抵消,所以在遥远的月球轨道还存在地球的引力场。如果说,地球的内正外负成立,那么我们都知道负电场也会对电中性物体有吸引力。既然在地球表面,正负电场都存在。而正负场又都对电中性物体有吸引力。那么,本就产生于地球的原子、分子,其自身力的方向必定是从属于地球引力的。因此,我认为地表面电中性物体所受的力是双重力,即正电场力、负电场力。如果能抵消掉其中一种力,那么物体将处于悬浮状态。
      但是,由于地表存在大量的电中性物质,这样的问题仍然难以避免:负—中—负;正—中—正。最终仍然难以得到反引力。
  以上仅是晚辈在苦苦追求后的一点肤浅之见。请先生不吝赐教。
    <hr>--  作者:刘武青
--  发布时间:2008-3-9 22:58:00

--

电容器充电后在电容器的内部有电场,也就是有电场力的存在。
可以这样想,当电容器充电后,有电场存在吗?
我的观点是,电容器充电后,有电场存在。
你同意吗?
有电场存在。
<hr>--  作者:vtess3
--  发布时间:2008-3-10 9:43:00

--

刘先生,原子内有电场吗?原子核是正电场,核外电子是负电场.(就象电容内,一个极板是正电场,另一个极板是正电场).
那么原子对数字天平的测量值是否会有改变呢?!
我不是要否定你的成就,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找到地球引力(重力)的真正本质.对吧?让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好吗?<hr>--  作者:vtess3
--  发布时间:2008-3-10 10:51:00

--

我现在担心的问题是:
   如果说地球引力是电场力,那么很难避免电场力的传递和相互作用的问题.       也就是 负—中—负;正—中—正
即负电场吸引电中性物质,电中性物质不会把此负电场的力传递给另一个负电场;而是出现了          负—(吸引)中性——(吸引)负。即使是很溥的物质也会这样。
例如,磁铁吸引铁片,无论铁片多么溥,同极的磁铁都能通过同时吸引铁片而连接在一起。如果换做其他物质,则同极的磁铁一定是很强的排斥开。<hr>--  作者:刘武青
--  发布时间:2008-3-10 11:20:00

--

此实验的要点是“屏蔽”二字,对电容器进行了屏蔽,对电场的屏蔽是现有理论及成熟的技术,对磁场也是可以屏蔽的,但是,要困难一点。
我现在的重点是放在做电容器的实验,因为电场屏蔽容易,屏蔽后的电场对天平的称量没有影响。
让我们共同努力,确认此实验。
集中力量,先办容易办到的事。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确认此实验。<hr>--  作者:刘武青
--  发布时间:2008-3-10 11:22:00

--
所以说,我们应该用现代化的测量仪器,对电容器充电前后进行测量。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此实验中,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进行测量。
感谢参与讨论的网友们,也感谢版主们的大力支持。
对电容器充电前后的称量,前人没有做过,现代人应该去做前人没有做过的实验,而且,现代的测量手段是很先进的。
再一次感谢网友们。
<hr>--  作者:刘武青
--  发布时间:2008-3-11 23:03:00

--

双重标准

对电容器来说,充电前用天平称量,天平显示数据是质量。充电后,用天平称量,天平显示的读数是重量。(注意:屏蔽)

<hr>符合您条件的共有8条 ,第:1 页/共 1 页[1]

网友B:
物质没增加/减少,质量不变。

网友C:
质量不会改变

不过是电荷从一个极板转移到另一个极板且严格对称,所以质量不变。

网友D:
现有的理论是这样

不过,N年之后就难说了。。。

网友C:
即使未来有变,也是在极端下的误差修正而已

正如相对论的出现不是证伪了牛顿体系,而是对其的补充,同时也证明了牛顿体系是正确的近似公式。

楼主:
从电荷转移的角度看,确实想象不出它能变

也无法理解人家说会变。

至于其中是否存在其它物质转移现象,恐怕也难说。

当然,刘的实验也是很有趣的,不过,其实验方法,以及测量方法是否存在漏洞,还不得而知。

从一方面看,被公众认为当然的事偏偏有所突破,那就太了不起了!!

-----
当然,充电-放电-反极性充电,电容中电荷是不变。但增加了电场这一“物质”,如果电场是有质量的,那么,又不能不说其有变。

网友C:
任何场都是没有静质量的,现代物理学即建立在这个假设上

    无数实验也验证了这一点,但对科学而言,实际正确还不够,还要从根本上证明它,量子理论和弦理论都在试图找到证明的方法,这也是大一统理论需要的基础之一。至于所谓“突破”就远非那么简单了,刘事实上在企图完成或者说突破爱因斯坦后半生的所有努力即大一统理论,爱因斯坦在此领域努力了数十年无丝毫进展,据护理人员说,老爱去世前的一天还写相关手稿。老爱之后不停的有人在这一领域内研究、尝试,其中在强作用力和弱作用力的统一上已取得不小进展(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最难的是电磁力和重力的统一,目前仍无任何成果哪怕是明显的进展。
    谁证明或证伪了大一统理论,谁就是继牛顿和爱因斯坦后的第三人,这就是其份量。

楼主:
总要有人去突破的

即使是伪突破,也算是为真突破开路。

场,特别是更明确的电磁场,我们看到的用到的,应该算是一种现象,其本质算是还没有触及吧?

网友C:
科学最重要的是方法而非结论

    这也是为什么科学能成为人类最强大的知识体系的根本原因。
    伪突破本身没有价值,有价值的是正确的方法,即使因为某种原因该方法没有得到正确的结果。
    任何科学进步必须建立在前人已有的成果上然后用正确的方法递次取得,已经过验证的初级成果,其基础上的新成果要能保证“上对下兼容”并且能够精确的解释初级成果不完善的原因,如果有矛盾的地方还必须予以诠释并验证。所以说,想在某个领域取得突破,首先要系统的掌握目前已有的相关基础理论,否则注定是空中楼阁。在此,我不完全反对非主流或者说非专业性质的人从事理论科学研究,但从事科学研究必须先掌握起码的基础理论,对今天的人而言,这首先就是一件极其艰巨的任务,所以我不看好那些“民间科学家”,至少,我一直在学习和思考中,知道有些东西的深浅和自己的斤两。

网友E:
光子有没有质量

网友F:
若“核电容”出现了,情况就不同了。

网友G:
re:12楼----关于光子质量

光子有动质量,没有静质量!

阳光在地球轨道上的光压为4.5微帕,证明光是有质量的,否则那来的光压?

网友H:
实际上当年的那些牛人,大都是“不务正业”的“民间科学

熟知物理、化学、数学史的人都应该知道……

探索的道路上充满了联想、猜测、臆测、大概、可能、也许……苯的分子结构更是“从梦中得到的”,也许不尽如此,但是大家都这么说,也许就是真的。
牛人们上了天堂若干年甚至若干十年之后,才被人翻出来当作先驱,也是屡不鲜见的事。

引用 网友C: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10楼: 科学最重要的是方法而非结论

    这也是为什么科学能成为人类最强大的知识体系的根本原因。
    伪突破本身没有价值,有价值的是正确的方法,即使因为某种原因该方法没有得到正确的结果。
    任何科学进步必须建立在前人已有的成果上然后用正确的方法递次取得,已经过验证的初级成果,其基础上的新成果要能保证“上对下兼容”并且能够精确的解释初级成果不完善的原因,如果有矛盾的地方还必须予以诠释并验证。所以说,想在某个领域取得突破,首先要系统的掌握目前已有的相关基础理论,否则注定是空中楼阁。在此,我不完全反对非主流或者说非专业性质的人从事理论科学研究,但从事科学研究必须先掌握起码的基础理论,对今天的人而言,这首先就是一件极其艰巨的任务,所以我不看好那些“民间科学家”,至少,我一直在学习和思考中,知道有些东西的深浅和自己的斤两。

网友F:
现在的人都忙着“找钱”,哪来那么多工夫去“找真理”。

楼主:
看chunyang的帖子真的是享受!!

科学最重要的是方法而非结论

网友I:
为了chunyang的回帖顶一个

网友J(2015-07-16):
电容器充电前后,原子分子电子的总数量不变.

网友J:
物质的第三类——场实体

刘武青

摘要  场实体是物质的第三类,以前物理学将物质分为二类,一类是场,另一类是实物。场与实物共存的物体是场还是实物?静电屏蔽是现有理论及成熟的技术,屏蔽充电后的电容器是办得到的。例:被屏蔽的电容器充电前后,电场封存在被屏蔽的电容器内,组成场与实物共同存在的物体。场与实体共存的物体是介于场、实物之间的物体。此物体可以称之为场实体,场实体包括了场与实物。场实体是引力场与电磁场的统一体,场实体完成了引力场与电磁场的统一。

关键词   实物  场  天平  扭秤  屏蔽  场实体

场实体是物质的第三类,以前物理学将物质分为二类,一类是场,另一类是实物。场与实物共存的物体是场还是实物?
静电屏蔽是现有理论及成熟的技术,屏蔽充电后的电容器是办得到的。
场与实物共存,场被屏蔽,
实物内部有场的存在,但是,实物外部周围测量不到场的存在,这就是物质的第三类。
物体内部有电场存在,屏蔽壳外面用现有测量电场的仪器,测量不到电场的存在。这样的物体是场还是实体?也就是讲,物体内部存在静电场,由于静电屏蔽,外部周围测量不到电场的存在,此类物质是场还是实物?因此,物质还有第三类。场与实物共存的物体——场实体。
例:
被屏蔽的电容器充电前后。
注意:电容器充电前后,电容器原子、分子、电子的总数量没有改变。
电场封存在被屏蔽的电容器内。
例:卷形无极性电容器,放在屏蔽盒内,屏蔽盒接地。
场——电场
实物——电容器
组成场与实物共同存在的物体,研究此物体的物理性质、物理量。
例:
天平秤量、扭秤测力。
被屏蔽的电容器充电前后,数据改变、物理量改变。
被屏蔽的电容器充电后,是场与实物共存的物体。
被屏蔽的电容器有充电前后两种状态,
被屏蔽的电容器充电后,内部有电场,用传统的方法,屏蔽盒的外部测量不到电场的存在。
此时,电场与电容器共同存在电容器内部、屏蔽盒内部。
场——电场
实物——电容器
被屏蔽的电容器充电后,是场与实物共存的物体。
研究场与实物共存物体的物理性质,是研究场与实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为此,对被屏蔽的电容器充电前后,用了天平、扭秤测量。
被屏蔽的电容器充电后,内部有电场,屏蔽盒的外部测量不到电场的存在。屏蔽盒及电容器共存,形成了一种新的物体,这新的物体是场还是实物?通过用天平、扭秤测量,新的物体有特殊性,是介于实体、场之间的物体。此物体是物质的第三类。
研究此新物体的物理量,是现代物理的新题目。
前苏联科学家瑞德尼克在《量子力学史话》中指出:“今天,决定微观世界统一体的最深刻本质的全部问题,就是物理学所面临的尚未征服的山峰中的最高峰:物质的两种基本形式——实物(粒子)与场(波)——之间的相互关系。”
研究场与实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要研究场与实物共存的物理现象。
场与实物共存,用天平秤量,用扭秤测量,证明场与实物共存,有新的物理现象,有新的物理参数、物理量。实物单独存在,场与实物共存这二者的物理参数有区别。
实物也可以与能量共存,能量影响引力。
场与实物共存,天平、扭秤测量。物质的两种基本形式,场、实物,在场与实物共同存在物体内,用天平秤量,或者用扭秤测量此物体另一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
结论:
场与实体共存的物体是介于场、实物之间的物体。此物体可以称之为场实体,场实体包括了场与实物。
屏蔽盒的外部测量不到电场的存在,因此,本文讲的场实体在外部测量不到电场的存在。
场实体对研究场与实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意义重大。
场实体是引力场与电磁场的统一体,场实体完成了引力场与电磁场的统一。场实体是物质的第三类,以前物理学将物质分为二类,一类是场,另一类是实物。
实物也可以与能量共存,能量影响引力。
笔者通过多年实验,证明了物质还有第三类。“场实体”是物质的第三类。
被屏蔽的磁体充磁前后、被隔热的物体加热前后同理。

网友J:
顶一下,让没有看到此帖的网友看看。

网友J:
屏蔽是现有理论及成熟的技术,特别是对卷形电容器,静电屏蔽,效果很好。
因此,被屏蔽的电容器充电后,用天平测量,是允许的。用扭秤测量,也是允许的。
通过多次实验,
被屏蔽的电容器在充电前后,天平测量,数据是不相同的。
被屏蔽的电容器在充电前后,扭秤测量,扭秤反射光斑的位置是不相同的。
测量得到的数据是有效数据,证明了实验有效,证明了此物理现象是新的物理现象。

网友K:
在这儿拼命发表你的物理新发现,有什么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在这儿拼命发表你的物理新发现,有什么用?

人生留点痕迹。数代人后,会有人理解的。

网友J:
被屏蔽的电容器引力,扭秤测量,充电前后是不相同的。
由于电容器被屏蔽,外部测量不到静电场的存在,扭秤测量引力是允许的。
百度一下,被屏蔽的电容器充电前后,扭秤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