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测雨水的探头咋做的?有卖的吗?

楼主(2008-03-26):
探测雨水的探头咋做的?有卖的吗?

网友A:
可以用湿敏电阻

要求不高可以干脆用两个电极。

网友B:
请一个民工在那里看着

网友C:
应该是湿敏电阻。。。

网友D:
不用什么探测器,就两个电极,中间有点距离就行了

不用什么探测器,就两个电极,中间有点距离就行了,距离可以在1MM左右,直接用单片机IO脚就可以探测了,有水的时候,电极间电阻值大约在60K~120K左右,单片机IO脚在用500K电阻下拉。这样有水的时候IO脚为高电平,无水的时候为低电平。国外的水下滑板车防水控制电路就是这样的。

网友E:
2个电极就可以

环境监控的传感器就有一个积水传感器,实际上也就是2个电极封装在一个东西内部;

楼主:
能给个电路看看吗?谢谢!

能给个电路看看吗?谢谢!

网友F:
一种雨滴传感器的设想

取两片平板电极,垂直放置,两电极平行形成电容,两极板间有雨滴经过时,由于介质发生变化,电容量就会变化。将这个平板电容作为LC振荡器的谐振电容,测量频率变化即可时实测量电极间的降雨量。

湿敏电阻?暴雨把你淋湿了它还没反应呢。导电法也不科学,雨停了半天它还没干呢,怎么判断?

网友G:
PowerAnts的设想我也曾经考虑过

用电极是不合理,暴露在空气中,很容易弄脏的。

网友F:
电极脏关系不大吧

开机自检一下容量就OK了

网友G:
我说的是电阻法的电极,呵呵。。。

网友H:
用压力传感器,反映快

网友I:
检测空气湿度,下雨的时候,空气湿度非常高

楼主:
谁能给个电路图吗?

谁能给个电路图吗?电极是否是用电路板做栅型?谢谢!

网友J:
或者用压力传感器,呵呵,电极的方法是最古老的

网友K:
赞同PowerAnts的想法。

网友L:
我传一个,大家不要见笑。不知道能不能用

 相关链接:http://images22.51.com/6000/tf_digital/b79721a1967e9f4799feeb0c539aded8.jpg

网友M:
加个正反馈更好

这个电路不错,如果能加个正反馈就更好了,可以防止后续电路在敏感点来回开关。

网友N:
还是用传统的重量或容积检测吧

用雨水的导电特性进行检测的方法,受环境的干扰太大。

楼主:
那个感应电路板表面是什么工艺呀?怕水锈呀!

那个感应电路板表面是什么工艺呀?怕水锈呀!

网友F:
8楼的思路有问题

刚才看到一只小强

忽然想到,若是它爬到平板电容中间去,电路就要抓狂了...

网友L:
顶18楼

 顶18楼

加正反馈不行,到时候湿了就会一直保持导通

不过可以加个电容,稳定一下应该不会在敏感点乱跳了

或者就干脆加个电压比较电路,必须达到多少V才不跳

至于20楼的问题

那我不可能完全去帮你做出来,材料你自己去选就好了,防锈放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