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自制高效电动车电瓶修复器

楼主(2008-03-28):
简易自制高效电动车电瓶修复器 字串7

同事花80元在市场购得一款电动车蓄电池修复器,经使用效果并不明显。我剖析了一下其电路构成,发现其修复用高压高频脉冲靠震荡电路及自感升压线圈来实现。因频率的限制自感升压线圈不可能做的很大,但对于内阻及小的蓄电池来讲,其静态下可产生的高压脉冲加在蓄电池上后其幅值变得很低。所以对电池的修复效果不明显。 字串1

我查阅并论证了电瓶修复基础原理的正确性后,自设计了一款用变压器调压、555电路构成的可调脉宽震荡器驱动CMOS管的高性能修复器。彻底克服了自感升压线圈电路的缺陷,经使用效果很好。一般使用了近3年的旧电瓶修复一天即可见效,修复3天即可恢复额定容量的70%以上(极板损坏的电瓶不可修复)。

本电路可修复充电两用。修复用变压器采用多抽头变压器,以适合不同电压的电瓶。从3v到36v电瓶均可修复。必须注意的是,修复电瓶时所选用电压档是电瓶电压的两倍。如修复12v电瓶选择24v变压器档,修复36v电瓶选择60v变压器档,但脉宽电位器必须调整到最小状态(即电流为最小状态)。充电时可选择相同电压档位变压器,适当调整脉宽电位器使电流为合适的充电电流。

本电路简单适于自制,电流表采用 5A量程,分流器可用1平方毫米漆包线自己缠绕,其所需长短靠万用表配合测量实际电流与表头摆动位置确定。

 相关链接:http://www.110v.cn/html/1/1/6/20070810/15937.html

网友A:
这个东西听起来挺不错的。

不过这个修复原理是什么?不明白。

网友B:
铅酸蓄电池再生器工作原理,参考一下

铅酸蓄电池 再生器工作原理
公司产品再生器介绍再生器工作原理
安装及使用
产品型号
实验报告
首  页公司产品市场应用公益服务其它产品网站地图联系我们English
电瓶充电器伴侣外观
电动自行车
蓄电池修复器
本产品使废弃
的铅蓄电池"复活"
电瓶再生器---铅酸电瓶的自动保养工具
前言
    根据铅酸电池的充放电原理,我们知道铅酸电瓶放电时,会在电瓶的极板上生成硫酸铅,放电愈深,硫酸铅累积愈多,并部份形成安定的硫酸铅结晶,充塞在极板的孔隙内或附着在极板的表面。而一般的充电方式无法分解这些结晶,这些结晶日积月累,最后将使电瓶无法再接受任何电荷,这个过程称为硫化。应用在不同用途的铅酸电瓶都会发生,是电瓶老化无法使用的主要原因。再生器采用连续充放特殊脉冲电流(类似电晕放电),把电极板上覆盖的硫酸铅沉淀物逐渐催化分解,回复活性的物质。使极板保持干净如新,供应较多电量,缩短充电时间,降低充电温度及延长电瓶寿命。
与电瓶寿命相关的三大因素:充电电压,电瓶结构及电解液比重
    根据我们的经验,超过80%的废弃电瓶,是由于极板硫化所致。放电愈深,硫化愈严重,形成一层硫酸铅结晶绝缘膜,附着在极板上,使得电解液比重下降,电瓶的蓄电容量也减少。拥有干净极板及强电解液的电瓶,较易充电,放电时也能供应较大的电流,而硫化的电瓶就无此能力。
    电瓶充电电压与再生器
    电瓶理论提到每个单元电池的充电电压必须随时保持2.5伏特(12V汽车电瓶须15V充电电压),方能使负极板复原。如果充电电压无法达到此标准,电瓶的负极将逐渐变成泥状。
    目前的用户使用的充电过程,无法分解全部的硫酸铅,因此电瓶使用一段时间后,电极板上累积到足够的硫酸铅,将使得电瓶不可能充足电或造成极板腐蚀无法使用。当电瓶安装再生器后,电瓶电压即维持在12.5-13伏特,在脉冲电击的作用下,瞬间电压可高达15伏特。这些15伏特以上的连续瞬间脉冲电击,将使硫酸铅结晶分解,负极板恢复原状,并让电瓶获得适当保养而延长电瓶寿命。
    电瓶结构与再生器
    汽车电瓶极板的构造就像瑞士乳酪片一样,有很多的孔隙,以增加极板的表面积,能瞬间供应较大的电流。当生成的硫酸铅充塞在孔隙内,进一步形成结晶状态时,体积会大幅膨胀,随着硫酸铅结晶逐渐成长,最后极板被挤破,就如岩石内的水结成冰块,体积膨胀,使岩碎裂的道理一样。
    在动力电池方面,它的极板构造为管状,不同于汽车电瓶的多孔性极板,它被设计成能长时间放出大量电流,因此它的极板非常大,由于不是多孔性极板,硫酸铅结晶附着在极板表面,形成绝缘层,使它无法有效地充电。硫化效应将缩短动力电池的寿命,安装再生器后,会解决硫化现象,使电解液比重恢复正常,电瓶功能也大幅改善。
    使用动力电池时,会发生一种称为"死亡电池"的现象。当发生极深度放电时,电池内的部份极板极性会改变,这些改变极性的电池充电时,须先获得电能来中和反极性,才能进一步充电到正常极性,但它周围正常电池不须额外的中和充电,跟以往一样充电速度较快,但这些反极性电池却压低电瓶电压,使得充电机供应较强电流,结果造成已充饱电的正常电池过度充电,电池温度大幅升高,电瓶功能严重受损。安装再生器就会消弭上述现象发生。
    电解液比重与再生器
    比重是测量电解液强度的数据,汽车电瓶的比重应大于1.275,小于1.250,表示电瓶已发生硫化,在寒冬季节,该电瓶将会失效。当电瓶安装再生器后,比重会从1.275升高到1.300,而大幅增加引擎的起动力。动力电池的正常比重也应大于1.275,但随着不同的气候比重也须修正,寒带气候为1.300, 温带气候为1.280,热带气候为1.265。
    安装此再生器,利用电子催化分解硫酸铅技术,对电瓶极板上的硫酸铅结晶施以连续的高压脉冲电击,使它分解还原成稀硫酸,氧化铅及铅等活性物质,从而维持电解液比重,阻止了电瓶继续老化,恢复电瓶原先的功能,也延长了电瓶的寿命(增加电瓶的充放电次数)。 电瓶安装再生器后,效果如下: 耗水量的改善,使以往因电瓶缺水而损坏的机率大幅降低; 充电时间的缩短,提高充电效率; 由于极板无硫化现象,使电瓶永远保持最佳状况; 放电时,电压稳定,且能供应较大电流; 使各单元电池之电解液比重及电压都很均匀,不致造成部份单元电池过度充电或过度放电而影响电瓶组功能; 充放电时,电瓶温度的降低,使电瓶不致因高温而缩短寿命; 电瓶寿命的延长,不但减少了购置新电瓶费用,也降低了废电瓶处理费用及重金属污染,为地球环保尽一份心力; 安装简单:将再生器的红色导线连接电瓶组的正极,黑色导线连接电瓶组的负极即可。

铅酸蓄电池 再生器实验报告
公司产品再生器介绍再生器工作原理
安装及使用
产品型号
实验报告首  页公司产品市场应用公益服务其它产品网站地图联系我们English
电瓶充电器伴侣外观
电动自行车
蓄电池修复器
本产品使废弃
的铅蓄电池"复活"
实 验 记 录
实验产品:活性装置 12V,重量/160g 尺寸/L90×W65×H26
实验用蓄电池:日产铅酸蓄电池,电压12V,两个(一个使用正常,一个即将报废)。
实验时间:2003年12月7日——12月19日
●第一次实验开始,将再生器连接到使用正常的蓄电池上,在不充电的条件下实验记录如下:
日产蓄电池,使用正常,300CCA≈120AH
日期时间电压CCA
日期时间电压CCA12月7日12.0012.80V29518.0012.53V28513.0012.69V27020.0012.53V28514.0012.62V29822.0012.53V28516.0012.62V30412月9日10.0012.49V28818.0012.59V28512.0012.49V28820.0012.59V29114.0012.49V28522.0012.59V29816.0012.49V28824.0012.59V29118.0012.46V29112月8日10.0012.56V28820.0012.46V29112.0012.53V28922.0012.46V29514.0012.53V28512月10日10.0012.43V29516.0012.53V285

实验结果显示,再生器的自耗电很小,对蓄电池的电压几乎没有影响,而对蓄电池的电极板不断的进行整理,始终保持其活性。
● 第二次实验开始,将再生器连接到即将报废的蓄电池上,先进行测试,后进行充放电修复,修复完毕后再进行测试。
日产蓄电池,即将报废,150CCA≈80AH
日期时间电压CCA
日期时间电压CCA12月9日14.0012.86V90放电,100W11.0012.26V14316.0012.43V90放电结束13.306.04V18.0012.39V80第三次充电后再测试20.0012.39V8014.30充电22.0012.39V6823.00充电完毕12月10日10.0012.30V7713.93V15212月11日充电完毕13.12V13312月16日 10.0012.42V167放电一小时,功率100W6.43V5315.0012.43V162第二次充电后再放电18.0012.39V15712月13日12.0012.39V16121.0012.39V16416.0012.36V16112月17日10.0012.39V15222.0012.33V15816.0012.36V15512月14日13.0012.33V15218.0012.33V15821.0012.30V14912月19日10.0012.43V14912月15日11.0012.26V143
实验结果显示,使用再生器后,经过三次充放电,容量得到增加,活性得到恢复。
注:维护型每小时自耗电10-20mA,充电型每小时自耗电30-40mA

铅酸蓄电池活性剂
  公司产品再生器介绍活性剂介绍
电瓶修复器充电器伴侣
  首  页公司产品市场应用公益服务其它产品网站地图联系我们English
电瓶充电器伴侣外观
电动自行车
蓄电池修复器
本产品使废弃
的铅蓄电池"复活"
    铅酸蓄电池劣化的主要原因是电极板上覆盖的硫酸铅沉积物堆积(硫酸盐化反映)而造成电路阻塞。活性复原剂采用独特的化学分解硫酸铅技术,促使蓄电池内电流畅通并再生与有效延长其使用寿命而最新开发生产的前沿**产品。
功能原理
    本产品采用多种有效的化学元素,经过科学的配方制作而成,产品呈半透明液体状,无毒、无害,安全性能极好。
    蓄电池注入本产品后,能使已经硫化在电极板上的硫化铅迅速软化、溶解,并加快蓄电池的可逆性电化学反应,将硫酸铅恢复成活性物质--金属铅和二氧化铅,促使活性物质的利用率达70%以上,从而有效提高电极板的导电性。
    蓄电池充电时注有本产品,可使电解阻力减少,在尚未硫化和清除硫化后的电极板上生成一种保护层,并可提高氢过电极电位,减少水耗,结合蓄电池电解液中的铁离子、镁离子、砷离子、氯铵等有害离子的作用,减少蓄电池内部自放电,增加蓄电池容量,从而延长蓄电池寿命。
产品特点
再生并保持蓄电池与新品的同等能量
    不间断的去除硫酸盐化生成的硫酸铅,软化电极板,恢复蓄电池最佳状态。新电池使用本产品,电池功能更持久;已认定报废的蓄电池(物理性能尚未损坏)使用本产品可惊现起死回生的奇迹。
有效延长蓄电池使用寿命
    铅酸蓄电池注入一次本产品,可延长寿命两倍以上,既能确保蓄电池的使用长效,又能降低成本,节省费用,经济实惠。
对使用时间短、放置时间长的蓄电池具有显著的保护
    本产品能在无外来电源的情况下以特殊的化学方式不间断的整理软化电极板,保持正常容量,特别适合部队、大型工程机械、农用机械等使用时间短、闲置时间在半年以内的蓄电池及蓄电池组。
保护周边电器,提高各部件使用效率
    实验证明,蓄电池始终保持正常的容量和电流,减轻关联部件和其它车用电器负荷,这是本产品最新提供的重大奉献(如汽车引擎启动更轻快敏捷)。
贡献环保,节省资源
    延长蓄电池使用寿命,避免废弃蓄电池污染,是对地球环境全新关爱……是新时期人类追求的崇高目标。
使用简便,无须其它辅助设备
    只用将活性复原剂灌入铅酸蓄电池内,长期使用,既能降低蓄电池阻抗,控制电解液消耗,减少补充次数。

适用范围
    本产品适用于各种铅酸类蓄电池、免维护蓄电池等。
产品型号[bLOCKQUOTE]
本产品采用塑料瓶包装,除了内装容量不同外,产品性能完全一样
DL-005A,容量250g
DL-005b,容量500g
DL-005C,容量1000g[/bLOCKQUOTE]
使用方法
    按蓄电池容量的大小注入相应的活性复原剂即可,每100AH的蓄电池注入250g活性复原剂,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