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485网络

楼主(2008-03-28):
1. 485总线应采用什么样的通讯线
必须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屏蔽双绞线。我们推荐用的屏蔽双绞线的型号为RVSP2*0.5(二芯屏蔽双绞线,每芯由16股的0.2mm的导线组成)。采用屏蔽双绞线有助于减少和消除两根485通信线之间产生的分布电容以及来自于通讯线周围产生的共模干扰。
工程商大都习惯采用5类网线或超5类网线作为485通信线,这是错误的。这是因为:
 (1)  普通网线没有屏蔽层,不能防止共模干扰。
(2)网线只有0.2mm平方,线径太细,会导致传输距离降低和可挂接的设备减少。
(3)网络线为单股的铜线,相比多芯线而言容易断裂。
2.  为什么要接地
    485收发器在规定的共模电压-7V至+12V之间时,才能正常工作。如果超出此范围会影响通讯,严重的会损坏通讯接口。共模干扰会增大上述共模电压。消除共模干扰的有效手段之一是将485通讯线的屏蔽层用作地线,将机具、电脑等网络中的设备地连接在一起,并由一点可靠地接入大地。
4. 485通信线应如何走线?
    通信线尽量远离高压电线,不要与电源线并行,更不能捆扎在一起。
5. 为什么485总线要采用手拉手结构,而不能采用星形结构?
    星形结构会产生反射信号,从而影响到485通信。总线到每个终端设备的分支线长度应尽量短,一般不要超出5米。分支线如果没有接终端,会有反射信号,对通讯产生较强的干扰,应将其去掉。

6. 485总线上设备到设备之间可以有接点吗?
在同一个网络系统中,使用同一种电缆,尽量减少线路中的接点。接点处确保焊接良好,包扎紧密,避免松动和氧化。保证一条单一的、连续的信号通道作为总线。
7. 什么叫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如何消除通讯线上的干扰?
    485通信线由两根双绞的线组成,它是通过两根通信线之间的电压差的方式来传递信号,因此称之为差分电压传输。
差模干扰在两根信号线之间传输,属于对称性干扰。消除差模干扰的方法是在电路中增加一个偏值电阻,并采用双绞线;
共模干扰是在信号线与地之间传输,属于非对称性干扰。消除共模干扰的方法包括:
(1)采用屏蔽双绞线并有效接地
(2)强电场的地方还要考虑采用镀锌管屏蔽
(3)布线时远离高压线,更不能将高压电源线和信号线捆在一起走线
(4)不要和电控锁共用同一个电源
(5)采用线性稳压电源或高品质的开关电源(纹波干扰小于50mV)
8. 什么情况下在485总线上要增加终端电阻?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增加终端电阻,只有在485通信距离超过100米的情况下,要在485通讯的开始端和结束端增加终端电阻。
9. 如何延长485的通讯距离
    485网络的规范之一是1.2公里长度,32个节点数。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制,那么必须采用485中继器或485集线器来拓展网络距离或节点数。
  利用485中继器或485集线器,可以将一个大型485网络分隔成若干个网段。485中继器或485集线器就如同485网段之间连接的"桥梁"。当然每个网段还是遵循上面的485规范,即1.2公里长度,32个节点数。
利用485中继器延长网络距离图示:
利用485中继器解决485分叉问题,如图所示:

利用485集线器构造星型485网络

485集线器是485中继器概念的拓广,它不仅解决了多分叉问题,同时也解决了网段之间相互隔离的问题,即某一个网段出现问题(例如短路等),不至于影响到其它网段,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大型网络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我们可以从局域网从总线型到星型的发展历程,来体会星型布线网络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同样,采用485集线器构成的星型485网络也将是485网络发展的一个方向。

网友A:
请问:486总线和485总线有和区别呀?

请问:486总线和485总线有和区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