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地**跪求一个 信号产生及处理电路的 设计

楼主(2008-03-28):
我要做的课题描述:

1.光模块买商用产品即可,初步定为SFF 1Gbps( 光模块主要完成电信号到光信号的转换、光信号到电信号的转换)。不懂这个应该不会影响前面电路的设计。

2.图中说的“信号产生与处理”(我自己这么叫的,到底该叫什么无所谓)主要的工作是:

(1) 产生电信号;

(2)把电信号转换成以太网信号(即符合IEEE802.3Z协议,或者说适合1000BASE-X,即光纤传输的)。

这是个麻烦,因为不是常见的10/100M以太网信号,而是1000M的以太网信号。

3. 光模块是个很小的模块(大概常见的U盘那么大),到时候,光模块焊接到 “信号产生与处理”的板子上即可。

4.图中所示两边的板子是完全一样的两块板子,做成之后,让这两块板子实现通讯即可。

做这个课题的目的 就是验证一下光模块。那为何要用以太网呢,这个是为以后应用光以太网着想的吧(我可管不 那么多,我关心的是把这个课题做了,让我顺利毕业啊)

现在的问题是集中在 前面部分,如何产生信号并把信号转换为了以太网信号

常见的以太网控制器(也就是以太网芯片)都是PCI或者PCI-E的,涉及到PCI的需要编写驱动等,总得来说难度比较大。

问题是,如何避免使用PCI,然后能完成前面一部分的工作。

做相同的两块板子,把它们用光纤连起来,能实现通信即可,不需要与电脑连接。由于光模块是全双工的,因此两边的板子都可以实现收发。

哪位高手能给我指点一下啊,或者更深入的帮助,这是俺的硕士课题,对俺来说太难了,愁死了啊

我个人以为这个东西和 千兆网卡 的作用很像,相当与 做 两个千兆网卡(光纤口的)来通讯,只不过不用做成PCI插卡那样的,也不用和电脑连接。

如果,这样子实在难以实现,那高手指导一下,做个PCI插卡的也可以啊,那样就是和千兆网卡是一样的了,实在不行,这样也可以的  ,愁死我了

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啊,如果有疑问可以联系我

run411@126.com
qq 56853860

由于我上网不太方便,所以可能不能及时回复,敬请见谅,但我尽可能晚上跑来上网给回复啊:)

网友A:
什么学校的硕士?怎么连查资料都不会?

网友B:
没搞清楚你到底要做什么。。。

不用PCI插卡,也不和电脑连接,那通什么讯啊?数据从哪里来?自己产生?然后发通过光纤发给另外一个板子?
买两块ARM板,装上XPE或者WINCE,网口和你的光模块连接,然后互相通讯。这样不就把你的光模块验证了么?

网友C:
以后以后

以后凡是雪地**跪求的帖子,LZ先上雪地**照片一张以示诚意。
大家根据雪的厚度,**的裸度,**的时间长度作出适当回答

网友D:
我也不明白LZ的意思!!!

网友E:
天热了,等寒冬时再告诉你

楼主原话1: 做这个课题的目的 就是验证一下光模块。
答案: 用二台有千兆网卡的电脑,用光纤连网.OK

楼主原话2: 我可管不那么多,我关心的是把这个课题做了,让我顺利毕业啊
答案: 毕业后能找到工做??

附带一句,硕士课题??? 你的老师失职,或应该叫他重新上学或下岗

网友F:
同意

引用 网友C: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4楼: 以后以后

以后凡是雪地**跪求的帖子,LZ先上雪地**照片一张以示诚意。
大家根据雪的厚度,**的裸度,**的时间长度作出适当回答

网友G:
先上照。否则谁敢出手帮助大家就一起把他砍成十八块

网友H:
把设计要求用数据形式告诉清楚

网友I:
查查SERDES吧

楼主:
这个东西说白了 和 光网卡 是查不多的
差不多就是做个光网卡出来吧

网卡芯片 都是PCI 的啊  我也觉得老师说不用PCI有点不现实

那高手们能否推荐 一下 千兆网卡的芯片吗  支持 光纤通讯的

网友B:
你老师什么意思啊?

难道要USB的?

网友B:
USB速度不够啊。浪费了你的千M网卡

网友J:
我理解

LZ可能想要做一个这样的装置
用光纤把两台电脑联网,只做硬件层,不牵涉到协议,直接信号对信号转换,对不?

网友K:
就是那种单模,多模光纤收发模块

网友L:
LS理解有误

LZ要做的其实是一个信号转换的模块,把光模块的输出信号转变成以太网信号.

其实大部分工作是软件,编协议.硬件上就一个ADC、MCU和接口电路.

楼主:
16 楼 和 18 楼说的到根部了

TO 16楼

你很准确的理解我导师的意思,比我牛啊
不过,导师的意思是不用电脑,并且我理解的是千兆网卡正是我要做的,光发光收装置采购成熟的商品就可以了

下面我给你较详细说一下我的意思

TO 18楼

光输出的信号 变成以太网信号,必须用编程来实现吗  ???有没有专用芯片可以搞定的呢?

楼主:
这次说的详细点了吗

1.    做如图所示的A、B电路板(虚线框部分),完成如图所示的通信功能。
      从图中可以看出,A、B电路板是完全相同的两块板子。
2.  由于要求是数据率是千兆(光模块可以满足千兆,所选用光模块数据率是1.25Gb/s),因此以太网控制芯片需要是支持1000M,不是10/100M的。
3.  光模块起光电、电光转换的功能,采用商用产品即可。初步计划用SFF 或SFP型的光模块,更倾向于SFF型。光模块焊接到A、B板上即可
       我认为,光模块对本课题没有影响,只需要知道光模块输入输出电平形式,设计电路板即可。光模块输入输出电平一般是PECL或LVPECL,也有的是TTL.

目前困扰我的问题是:
1.    收发数据 如何实现;
2.    生成/还原以太网信号。

生成以太网信号可以用太网控制芯片(也就是网卡芯片,只要选用千兆光网卡芯片即可),但是由于网卡芯片大多是PCI或PCI-E的(即把PCI类型的信号转化成以太网信号)。如果采用常见的PCI或PCI-E的网卡芯片,以上两个问题都可以解决。可以说,做出A、B板子可以说就是光网卡。
网卡芯片完成生成/还原以太网信号;
光网卡插入电脑的PCI或PCI-E插槽,用电脑收发数据即可。
即把两个光网卡分别插入不同电脑上主板的PCI或PCI-E插槽,即可来试验如图所示的通信过程。

问题是,课题不希望使用PCI或PCI-E,这样就引出两个难题(对我来说是难题)
1.怎样收发数据(因为不用电脑了);
2.网卡芯片完成的是PCI或PCI-E信号到以太网信号的转换,现在不用PCI 、PCI-E了,如何把数据源发出的数据转成以太网信号呢???

另外:说一下我自己的感觉
我感觉 千兆以太网芯片都是PCI 或者PCI-E的,似乎不可避免要用PCI或PCI-E的。
导师意思是尽量找找非PCI的,或者即使用PCI或PCI-E的网卡芯片,能不能不走PCI或PCI-E形式的信号,而用其他形式的信号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了 欢迎大家讨论啊

楼主:
这个问题我仍没有解决的办法,欢迎大家出招啊

楼主:
准确的说应该是这个图

楼主(2008-06-16):
问题还没有解决 不能沉了 啊

问题还没有解决  不能沉了 啊

网友M:
LZ上照片,要是真实裸跪,定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