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器的输出形式

楼主(2008-03-29):
  选型编码器时,有几种输出形式:集电极开路,电压输出,互补输出,驱动器输出,  我想连接光耦,低电平时光耦导通,不知该选哪一种,谢谢了

网友A:
前三种选哪种都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驱动器输出”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B:
集电极开路!!

网友C:
maychang

驱动器输出应该是指功率输出

网友D:
都可以用的,关键是看你的接口电路部分

网友E:
长线驱动器输出26ls31

网友F:
建议用磁耦

建议用磁耦,方便好用,可看www.adum.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