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色环电阻的阻值是多大?

楼主(2008-04-01):
这个也是用在陶振测试架上面的,去电子市场问了卖电阻的,有人说是10欧,有人说是100K欧,有人说是1M欧,请问高手,这到底是多少欧的?谢谢了

网友A:
楼主,开发部有万用表可以用。

楼主:
测了,但是测不出来

谢谢,用万用表测了,但是测不出来,不怎么回事.

楼主:
谢谢

谢谢AWEY,今天去赛格看了,好像1M欧的色环跟这个有点不同呢

网友B:
不同精度系列的环数不同

网友C:
测不出来?

看图上皮掉了,估计坏了
5环1M的,4环就不一样,棕黑绿金

网友D:
1M 精度不一样

四环1M是棕,黑,绿,金

网友E:
100 后面加4个0,你说是多少啊?

网友F:
10欧

10欧.
剥皮测下就知道.再看用途就有结论了.

网友G:
怎么才能知道哪边是第一环?

怎么才能知道哪边是第一环?

网友H:
回楼上

金色肯定不会在第一环,那就是最后一环。
通常,最后一环与其它环距离稍远。另外也可以直接测量决定。

EDN上面好像有篇**,一批板子不正常工作,原来是把300欧电阻当10k用了。

网友I:
有些色环确实容易混淆,第一次用前还是先测为好

网友J:
棕黑黑黄金

棕黑黑黄金
阻值100 * 10的4次方
误差+/-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