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电路中,知道三相电流的大小和其对应的功率因数

楼主(2008-04-02):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

零线电流是三相电流的矢量和。

网友B:
知道三相电流的大小和其对应的功率因数

当然可以

楼主:
能具体说说公式吗?

网友A:
这样

根据功率因数计算各相电流的角度,根据三相电流的大小和角度就可以计算零线电流大小和角度。

楼主:
怎么没查到具体公式,哪个?

网友C:
不行!

对应功率因数仅仅能得出相电流与相电压之间的相位差,因为不知道三相电压之间的关系,从而不能推断出三相电流之间的关系,所以不能算出零线电流。

楼主:
这个问题是针对电力变压器的,能推算出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