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8-04-03):
我有一台使用台达变频器作动力的电源,停电变频器不能在进行跟踪,设备停下来时间太长。有没有能进行跟踪的变频器,或则有没有加个电路能让变频器进行跟踪。谢谢

网友A:
楼主指的设备应是电机吧,我用过日立的,

停止时间应该是可设定的,甚至可以制动。

网友B:
外加电磁制动

变频器的储能无法在外电路停电后再控制设备制动,如果要求其所带设备在外电路停电后快速停止,可在机器上外加电磁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