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的问题

楼主(2008-04-05):
(无正文)

楼主:
还有一个不可以

楼主:
是这个不可以

网友A:
检查安全间距设置

网友B:
也许你覆铜范围没有那么宽

楼主:
还是不行,

不知道怎么搞的,敷同就是不行,同样的电路,为什么一个能,一个不能,

楼主:
晕了

我想问下
我的PCB缚完铜,可以看出在缚铜,可一会就看不见了,可点击却能显示缚铜的信息,

网友C:
可能是你的层没设置好

就是可能铜都敷好了可是你一点击就切换到另一层去了.
如果是单面板你把顶层(top layer)也打开再试试.

楼主:
都开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