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这样的DC-DC IC

楼主(2008-04-12):
DC 12V 输入 DC5V输出  最大电流600MA,且可用PWM调流   用途是驱动一组3个一组,12组并的LED阵列

希望有高手可以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A:
去LT或MAXIM的网站上看看吧

但单独另用MOS管来做调整成本更低。

楼主:
很难选型

对电源电路十分陌生,另外目前似乎LED驱动IC多如牛毛。。。但是找了很久没找到适合的。

网友A:
所以需要你快速且仔细的阅读器件的介绍性资料

这是搞电子设计必备的基础,必须学习掌握。

网友B:
chunyang 的建议楼主应该认真考虑

用支管子比专用的芯片成本低很多。

楼主:
谢谢上面几位大哥的指导

但是目前偶就半年多的工作经验,所以有时候很无助。

既要实现恒流,又要实现PWM,能否帮忙给个参考电路呢。

网友C:
MC34063+LM358就可以

这样2个IC,比洋鬼子1个ic还要便宜
我可以帮你设计
mail to :heraldsoft@netease.com

网友D:
600mA,7805不就行吗?

网友E:
LED驱动IC现在是泛滥成灾,价格也不贵

电流小的话,加个三极管扩流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