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8-04-12):
我用了一个DC_DC模块在电路中,刚开始的时候,能工作正常,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发现输入5V,输出成了1.5V,是怎么回事,请各位高手指教,我患了一个DC_DC模块后还是这样..,敬请指教!

网友A:
要么是负载有问题,要么是DCDC的问题

首先确定DCDC是否正常,用合适的电阻做负载一试便知。还要注意:任何DCDC都是有额定参数的,不要超标使用。

网友B:
坏了

这种东西很容易坏的

因体积小,内部大多没保护电路。

网友C:
温度如何?负载功耗呢?

应该不是什么特殊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