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M12232系列点阵型液晶显示模块

楼主(2008-04-12):
OCM12232系列点阵型液晶显示模块
用户服务文件

一、液晶驱动IC基本特性
1、具有低功耗、供应电压范围宽等特点。
2、具有16common和61segment输出,并可外接驱动IC扩展驱动。
3、具有2560位显示RAM(DD RAM),即80×8×4位
4、具有与68系列或80系列相适配的MPU接口功能,并有专用的指令集,可完成文本显示或
   图形显示的功能设置

二、模块基本特性
视域尺寸:54.8×18.3mm(12232/1),60.5×18.0mm
显示类型:白底黑字
LCD显示角度:6点钟直观
驱动方式:1/32 duty,1/6 bias
连接方式:导电胶条,铁框
● 补充说明:模块外观尺寸可根据用户的要求进行适度调整。

三、工作参数
1、逻辑工作电压(VDD-VSS):2.4~6.0V
2、LCD驱动电压(Vdd-Vlcd):3.0~13.5V
3、工作温度(Ta):0~55℃(常温) / -20~60℃(宽温)
4、保存温度(Tstg):-55~125℃

四、电气特性(测试条件 Ta=25,Vdd=5.0±0.25V)
 1、输入高电平(Vih):3.5Vmin
 2、输入低电平(Vil):0.55Vmax
 3、输出高电平(Voh):3.75Vmin
 4、输出低电平(Vol):1.0Vmax
 5、工作电流:2.0mAmax

五、接口说明

PCB板引脚号    12232/1
(小板)    12232/2
(大板,外振)    12232/3
(大板,内振)    12232/4
(大板,内振)
1    VDD    VSS    VSS

同12232/3引脚
2    GND    VDD    VDD
3    VLCD    VEE    V0
4    RET    A0    A0
5    E1    CS1    NC
6    E2    CS2    NC
7    R/W    CL(外振时钟)    E1
8    A0    /RD    E2
9    D0    /WR    R/W
10    D1    D0    D0
11    D2    D1    D1
12    D3    D2    D2
13    D4    D3    D3
14    D5    D4    D4
15    D6    D5    D5
16    D7    D6    D6
17    NC    D7    D7
18    NC    RES    RES
19        背光    背光
20        背光    背光

管脚说明:
VDD:逻辑电源正
GND(VSS): 逻辑电源地
VLCD(VEE,V0):LCD驱动电源
RET:复位端,对于68系列MPU:上升沿(L-H)复位,且复位后电平须保持为高电平(H);
                对于80系列MPU:下降沿(H-L)复位,且复位后电平须保持为低电平(L)。
E1:读写使能。对于68系列MPU,连接使能信号引脚,高电平有效;
                  对于80系列MPU,连接/RD引脚,低电平有效。
E2:同E1引脚。
/RD:读允许,低电平有效。
/WR:写允许,低电平有效。
R/W:读写选择,对于68系列MPU,高电平时读数据,低电平时写数据;
                   对于80系列MPU,低电平时允许数据传输,上升沿时锁定数据。
A0:数据/指令选择。高电平:数据D0-D7将送入显示RAM;
                       低电平:数据D0-D7将送入指令执行器执行。
D0-D7: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六、指令描述
显示模式设置
                      R/W
CODE: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L    H    L    H    L    H    L    H    H    H    D

功能:开/关屏幕显示,不改变显示RAM(DD RAM)中的内容,也不影响内部状态。D=0,开显示;D=1,关显示。如果在显示关闭的状态下选择静态驱动模式,那么内部电路将处于安全模式。
设置显示起始行
                     R/W
CODE: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L    H    L    H    H    L    A4    A3    A2    A1    A0

功能:执行该命令后,所设置的行将显示在屏幕的第一行。起始地址可以是0-31范围内任意一行。行地址计数器具有循环计数功能,用于显示行扫描同步,当扫描完一行后自动加一。
页地址设置
                     R/W
CODE: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L    H    L    H    L    H    H    H    L    A1    A0

功能:设置页地址。当MPU要对DD RAM进行读写操作时,首先要设置页地址和列地址。本指令不影响显示。
A1    A0    页地址
0    0    0
0    1    1
1    0    2
1    1    3
列地址设置
                     R/W
CODE: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L    H    L    L    A6    A5    A4    A3    A2    A1    A0

功能:设置DD RAM中的列地址。当MPU要对DD RAM进行读写操作前,首先要设置页地址和列地址。执行读写命令后,列地址会自动加1,直到达到50H才会停止,但页地址不变。
A6    A5    A4    A3    A2    A1    A0    列地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1    1    1    0    4E
1    0    0    1    1    1    1    4F

读状态指令
                    R/W
CODE: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L    L    H    BUSY    ADC    OM/OFF    RESET    L    L    L    L

功能:检测内部状态。
      BUSY为忙信号位,BUSY =1:内部正在执行操作;BUSY =0:空闲状态。
      ADC为显示方向位,ADC=0:反向显示;ADC=1:正向显示。
      ON/OFF显示开关状态,ON/OFF=0:显示打开,ON/OFF=1:显示关闭。
      RESET复位状态,RESET=0:正常,RESET=1:内部正处于复位初始化状态。
写显示数据
                    R/W
 CODE: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H    H    L    Write  Data

功能:将8位数据写入DD RAM,该指令执行后,列地址自动加1,所以可以连续将数据写入DD RAM而不用重新设置列地址。
读显示数据
                     R/W
CODE: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H    L    H    Read  Data

功能:读出页地址和列地址限定的DD RAM地址内的数据。当“读-修改-写模式”关闭时,每执行一次读指令,列地址自动加1,所以可以连续从DD RAM读出数据而不用设置列地址。
注意:再设置完列地址后,首次读显示数据前必须执行一次空的“读显示数据”。这是因为设置完列地址后,第一次读数据时,出现在数据总线上的数据是列地址而不是所要读出的数据。
设置显示方向
                     R/W
CODE: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L    H    L    H    L    H    L    L    L    L    D

功能:该指令设置DD RAM中的列地址与段驱动输出的对应关系
      显示当设置D=0时,反向;D=1时,正向。
开/关静态驱动模式设置
                     R/W
CODE: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L    H    L    H    L    H    L    L    H    L    D

功能:D=0表示关闭静态显示,D=1表示打开静态显示。
      如果在打开静态显示时,执行关闭显示指令,内部电路将被置为安全模式。

10、DUTY选择
                     R/W
CODE: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L    H    L    H    L    H    L    H    L    L    D

功能:设置D=0    表示1/16DUTY,D=1表示1/32DUTY。
11、“读-修改-写”模式设置
                     R/W
CODE: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L    H    L    H    H    H    L    L    L    L    L

功能:执行该指令以后,每执行一次写数据指令列地址自动加1;但执行读数据指令时列地址不会改变。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执行“END”指令。
注意:在“读-修改-写”模式下,除列地址设置指令之外,其他指令照常执行。
12、END指令
                     R/W
CODE: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L    H    L    H    H    H    L    H    H    H    L

功能:关闭“读-修改-写”模式,并把列地址指针恢复到打开“读-修改-写”模式前的位置。
13、复位指令
                     R/W
CODE: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L    H    L    H    H    H    L    L    L    H    L

功能:使模块内部初始化。
      初始化内容:① 设置显示初始行为第一行;
                  ②页地址设置为第三页。
      复位指令对显示RAM没有影响。
14、设置安全模式
    通过关闭显示并打开静态显示的方法,可以设置安全模式,以减小功耗。
    安全模式下的内部状态:
停止LCD驱动。Segment和Common输出VDD电平。
停止晶体震荡并禁止外部时钟输入,晶振输入OSC2引脚处于不确定状态。
显示数据和内部模式不变。
    可通过打开显示或关闭静态显示的方法关闭安全模式。

七、接口时序

⒈ 与68系列MPU接口读写操作时序图

                                         时序1

时序参数表(VDD=5.0±10%,VSS=0V,Ta=-20~+75℃)

名称    符号    最小值    最大值    单位
地址建立时间    Taw6    20        ns
地址保持时间    Tah6     10        ns
系统时钟周期    Tcycs    1000        ns
E脉冲宽度    读    Tew    100        ns
    写        80        ns
数据建立时间    Tds6    80        ns
写数据保持时间    Tdh6    10        ns
存取时间    Tacc6        90    ns
读数据保持时间    Tch6    10    60    ns

⒉ 与80系列MPU接口读写操作时序图

时序2

时序参数表(VDD=5.0±10%,VSS=0V,Ta=-20~+75℃)

名称    符号    最小值    最大值    单位
地址建立时间    Taw8    20        ns
地址保持时间    Tah8     10        ns
/RW,/WR周期    Tcyc8    1000        ns
/RW,/WR脉冲宽度    Tcc    200        ns
数据建立时间    Tds8    80        ns
写数据保持时间    Tdh8    10        ns
读存取时间    Tacc8        90    ns
读数据保持时间    Tch8    10    60    ns

八、显示数据存储器(DDRAM)与地址的对应关系
        (显示设定为 1/32 DUTY,显示起始行为10th)

九、应用举例
模块接口与8031单片机测架连接表(以FM12232-1模块为例):

模块引脚    符号    8031单片机引脚
3    Vlcd    与GND间接一可调电阻
4    RET    Vcc
5    E1    TXD
6    E2    RXD
7    R/W    GND
8    A0    INT1
9~16    D0~D7    P1口

2、简单的测试程序(模拟68MPU接口时序)
;********给主IC发送控制指令子程序**********
S_INS1:SETB    TXD
    CLR     INT1
    MOV     P1,A
    CLR     TXD
    LCALL   DELAY
    RET
;********给主IC发送显示数据子程序**********
S_DAT1:SETB    TXD
    SETB    INT1
    MOV     P1,A
    CLR     TXD
    LCALL   DELAY
    RET
;********给辅IC发送控制指令子程序**********
S_INS2:SETB    RXD
    CLR     INT1
    MOV     P1,A
    CLR     RXD
    LCALL   DELAY
    RET
;********给辅IC发送显示数据子程序**********
S_DAT2:SETB    RXD
    SETB    INT1
    MOV     P1,A
    CLR     RXD
    LCALL   DELAY
    RET
;********显示错位点程序**********
    MOV     R3,     #55H
    MOV     R4,     #0AAH
LDOT:  MOV     R2,#0B8H
LDOT1: MOV     A,R2            ;页地址设置,0页
    LCALL   S_INS1
    LCALL   S_INS2
    MOV     A,#00H              ;列地址设置,0列
    LCALL   S_INS1
    LCALL   S_INS2
    MOV     R1,#1EH         ;发送显示数据
LDOT2: MOV     A,      R3
    LCALL   S_DAT1
    LCALL   S_DAT2
    MOV     A,      R4
    LCALL   S_DAT1
    LCALL   S_DAT2
    DJNZ    R1,     LDOT2
    MOV     A,      R3
    LCALL   S_DAT1
    LCALL   S_DAT2
    INC     R2
    CJNE    R2,#0BCH,LDOT1
    LCALL     DEALY
    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