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复用怎么弄?

楼主(2008-04-13):
(无正文)

网友A:
办法是有

不过比增加一个插头插座复杂得多。

楼主:
就是再不需要另增加一个的情况下

网友B:
确实不如另行考虑实施方案

非要复用的话,电源可用宽输入的DCDC,数据接口则用软件自动识别匹配。

网友C:
没太明白怎么复用

怎么感觉像是 在说兼容啊?

网友D:
两组信号属于什么性质?传送时间有什么要求?

楼主:
是分时复用,在需要一个功能的时候就用指定的相应功能,一个是输入,另一个是输出的关系

网友D:
除了信号外要叠加输入输出功能?

信号属于什么性质?电压?电流?数据?

楼主:
信号属于数据

楼主:
只是两个功能的实现
一个是输入,一个是输出

网友D:
根据上面的帖子你能再详细描述一下么?功能和要求

楼主:
一个四芯插座口,我在不同的时段需要实现不同的功能,1脚是VCC,两个的电源电压不同,2\3脚是信号,一个是MCU输出功能,另一个是与MCU有输入关系的芯片连接,是输入功能

网友D:
我可以理解成为,你想利用这个接口传送两类四路信号?

或者说,你需要在原电路上并联一路?

楼主:
只传送两路信号
而且是不同时段

网友D:
转换时间怎么要求?

楼主:
转换时间没有 特定的 要求
在需要 某个功能的时候才用到它

网友E:
考虑多路切换开关

网友C:
要求一直连在一起 自适应切换么?

说的头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