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转印打印不黑已解决,

楼主(2008-04-13):
感谢00,及各位高人,打印不黑已搞定,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用的是不干胶纸的背面,有时候老打不上去,碳在上面打滑,我想是不是因为这个纸太过于光滑(手摸上去很滑,而且还反光),于是我就先让打印机空打一遍(打印空白往这张纸上),这样一来,这个纸不如以前光滑,但成功率不高,不知各位高人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你应该换用其它合适的纸张,或用喷墨打印机

楼主:
这个纸比较好买

但是网上推荐的这种不干胶纸,而且在外面也比较容易买到,便宜,15块100张,

网友B:
解决方法如下

1.换HP的打印机
2.把纸用橡皮擦一遍

网友C:
干脆打到粗糙面上试试~~~或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哦~~~

网友D:
热转印使用不干胶纸?

不干胶纸弄不好会卡纸的,尤其温度比较高时容易造成中间冒泡

网友E:
不干胶纸先加热下就好了

加热温度大概120度

楼主:
哈哈,

7楼说的有点道理,空打一遍也相当于加热,
圈圈说的我也试一下,呵呵

网友F:
最近我的HP1020打出来也有局部墨粉飞掉的情况,以前不这样

怀疑是定影温度偏高或者偏低,在普通纸上打印没有此问题。
望高手指点。

楼主:
哈哈

9楼的bg6nw,你也有这问题,我那打印一直有这问题,你如果解决了,记得在这儿吼一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