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温度对PCB 有什么样影响?

楼主(2008-04-15):
本人是做手表的。现在做了一款表,PCB:供电走线是0.18 ,铺铜是接GND! IC是用OKI的!功能都OK!但在温度测试(-10-60度)时会死机!请问哪位前辈可以指教,是什麽原因?
谢谢;

网友A:
与pcb关系不大,与器件选择有关

振荡电容可选用X7R的

网友B:
温度会影响PCB的介电系数

但楼主的问题与此无关,查找其它原因吧。

网友C:
俺怀疑是 晶振完蛋了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