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把手机信号传输至数十公里深的隧道内?

楼主(2008-04-15):
   我们现在做一个项目, 就是对水电工地的一些设备做远程监控, 目前选用的数据传输方案是无线上网, 对于露天的地方, 都有手机信号的地方没有问题, 可是对于隧道内没有信号的地方可就不行了, 现在想的办法是从隧道外将信号接收, 通过电缆将信号传输至隧道内, 可是国内一些大型水电工地隧道内的长度达数公里至几十公里, 我问了一些卖手机信号放大器的, 他们用电缆传输, 距离不能超过100米, 在这里请问各位高手, 有没有什么方案能把手机信号传输至数十公里深的隧道内, 并在隧道内能实现无线上网?  是否有现成的设备可采购使用呢?

网友A:
漏泄通信

http://www.baidu.com/s?ie=gb2312&bs=dell+1400%C6%C0%B2%E2&sr=&z=&cl=3&f=8&wd=%C2%A9%D0%B9%CD%A8%D0%C5&ct=0

网友B:
行不通

井下长距离漏泄通讯通常工作在中短波

网友C:
漏缆 不可以么?

那地铁里怎么实现的?

网友D:
对阿,地铁就可以

上海的地铁都有信号的。

楼主:
是啊,怎么实现的?

    我就是想问大家别人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E:
装微蜂窝啊

网友F:
好办,有钱的话喊中国移动帮你装个信号站放里面

装个信号站放井里,看有没信号

网友G:
就是装小基站

像小区、电梯、地下商场什么,都是使用小基站的,名字可能不准确,我同学做那个的,听他说的

楼主:
你们所说的小基站,就是我说的手机信号放大器

他的原理是这样的: 在有信号的地方,通过一天线将信号接收, 然后放大, 用电缆将信号传输到没信号的地方, 再通过天线发射;

我问了一些卖手机信号放大器的, 他们用电缆传输, 距离不能超过100米,关键是怎么提高传输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