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的计算?

楼主(2008-04-15):
用拨码开关来设置输入的“0”,“1”状态时,上拉电阻值如何计算?
如图,其中PRES,DSP,SET,SACT,EXV分别接msp430F133的IO口,VCC接的3V电池,
谢谢各位!

网友A:
电阻电流,大于输入电流和泄漏电流之和

网友B:
还要考虑潮湿和污染的影响.

除了楼上说的基本电气条件外,还要考虑气候和污染的影响.

网友A:
事实上还不止这些

总得考虑点保有裕量吧?电阻/阻抗太大,也是非常容易受到干扰的。

楼主:
各位回答的“根据电流来取”如何考虑

各位回答的“根据电流来取”如何考虑?“电阻电流,大于输入电流和泄漏电流之和”请问输入电流和泄露电流如何取?这个设计原作者把那几个电阻值都取为了402K

网友C:
402k实在没有必要

“输入电流”不是“取”的,根据开关驱动的负载决定。
“泄漏电流”就是真人所说的因潮湿、大气污染等因素,流过绝缘材料(主要是表面)的电流。
这些电流变化相当大,故应该取电阻的可能最小值,而且不必很准确,取R12系列值足够了。

网友D:
一般取10K

楼主:
"取R12系列值"

"取R12系列值"是什么?

楼主:
“输入电流”不是“取”的,根据开关驱动的负载决定。”

“输入电流”不是“取”的,根据开关驱动的负载决定。”
这句话怎么理解?像我的这个图开关也没驱动什么负载阿!只是作为一个开关而已阿

网友:
俺是初学者也说两句,不对请多担待。

    那开关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开关应该有最小驱动吧?那应该就是输入电流,然后再加上泄露电流,而正如上面高人所说的泄露电流变化相当大,取电阻的可能最小值。可能就像七楼说的一般用10K就OK,不过俺也想知道R12是什么意思啊?嘿嘿,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E:
402K很合适啊

或者3K  3.3K 这样都可以。如果是我选择。
因为做开关无所谓了 单片机输入不要求大的输入阻抗。

网友F:
402K太大,4K可以

"只是作为一个开关而已阿" 开关后面DSP SET等的阻抗,应该是芯片管脚吧

网友G:
108K

108K

网友E:
402应该是4K吧

网友A:
㎜?

1 你那个电阻就是负载嘛!
2 你的接口不用电流输入?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9楼: “输入电流”不是“取”的,根据开关驱动的负载决定。”

“输入电流”不是“取”的,根据开关驱动的负载决定。”
这句话怎么理解?像我的这个图开关也没驱动什么负载阿!只是作为一个开关而已阿

网友A:
同问

还有那个402k

嗯?!是8楼的歌声……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8楼: "取R12系列值"
"取R12系列值"是什么?

网友E:
402k应该是笔误才对 示值402才对

我的理解

网友H:
不至于吧

402k   80%的可能是4k

此外,同求“取R12系列值”的含义

网友I:
先确定电流大小就可以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