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提供学习型遥控器控制芯片的型号!用于空调控制。

楼主(2008-04-21):
要做一个通用的遥控器,主要用于控制空调的开/关机、制冷/制热及温度设置。谢谢!

楼主:
好像没有通用的控制芯片,都是用MCU做的。

刚才又看了些资料,好像空调遥控控制比较特殊,还有LCD显示什么的,每个厂家的都不相同。这下可麻烦了,我想做一个通用空调遥控器,前辈们给些建议吧。

网友A:
空调遥控器要做成学习型的,目前看起来还不太可能

学习简单功能(比如开关机)还行,要想控制温度比较困难,因为每个温度下对应的数据都不一样,其他功能也有类似的情况。

楼主:
谢谢,再问

谢谢您的回复,还请问每个温度下对应的数据都不一样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找个遥控器具体分析一下就很快明白了

楼主:
谢谢,zjh006,没找到遥控器,不过明白了。

遥控编码里面包含温度信息,呵呵。

网友B:
可以用我们的红外遥控学习模块

http://www.yofeng.com/irlearn.asp

网友C:
每个厂家的遥控码是不同的,怎么统一啊,

楼主: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做一个单片机系统,针对不同型号的空调遥控器分别学习。客户操作空调遥控器,按照规定顺序按下各功能键,单片机接收这些控制指令并记录存储。一般也就5、6个按键,回头从存储器中调用这些指令代码并发送出去,代替空调遥控器完成相应控制。
请问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如何?
空调遥控器的载波频率也是标准的38K吗?

网友A:
从你的想法看出,你对空调遥控器不是很了解

空调遥控器的同一个按键每次按下发出的代码是不一样的,以按键温度+为例,每按下一次温度会增加1度,而每个温度下对应的码值是不一样的,如果温度键只学习一次,只能得到一个温度的码值,这样当你按下温度+的时候,空调温度就会是不变的。

网友B:
呵呵!

还是zjh006懂行

网友D:
好的

还可以啊

楼主:
zjh006请看

您说的我考虑到了,也就是您原来说的“每个温度下对应的数据都不一样”,我的情况是这样,我现在不需要考虑设置温度值,就是不去按+、-键,只保存开/关机、制冷、加热等几个功能键。
这些要求我上面提到的方法可行吗?
还有个问题就是常用的空调遥控载波是不是38k?我的硬件定下来后,载波频率基本就定下了,如果遇到其它频率载波的遥控器是不是无法进行学习和控制了?

网友A:
回lizp

即使只学习简单功能还是会有一些问题,空调遥控器上开机和关机是同一个按键,但一般来说,开机和关机的码值是不相同的,除非你学习的时候把开机和关机分开成两个按键,否则就只能学到其中一个功能。至于载波问题,一般的空调遥控器载波频率是38K,如果载波频率有偏差,会导致遥控距离缩短以及灵敏度下降,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修改硬件,学习载波频率。

楼主:
谢谢zjh006的热心,还请问……

我看了一些遥控器的输出格式,一般是以108ms为一个周期。多数常用空调遥控器是否遵循这个规律呢?

网友A:
lizp,你可以找个空调遥控分析一下

一般来说,很多空调遥控器发码的格式是没有重复码的,也就不存在周期的概念了,大部分的按键是按下时发一帧数据,温度+,-按键一般是松开按键后才发一帧码,按键一直按下时不会发码,只是遥控器上的温度显示会有变化。

楼主:
谢谢zjh006!

我去弄个空调遥控器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