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光耦!!输出不论正负,怎么接都行!!

楼主(2008-04-21):
(无正文)

网友A:
有,好像是PCL814,不过你好像意思是说,输入不论正负

这种光耦,内部封装了2个发光管,正反并联;

网友B:
有输出是双向可控硅的

楼主:
回复2楼,3楼的,

先谢过了!
回复2楼:
   是输出不论正负,不是输入!
回复3楼:
    看过资料,输出是双向可控制硅的有阀值电压要求,电压太低了不行啊!!
找到一款,PC3SD12NTZ,阀值电压2.5V,高了点!!
现在输出要求接0.5-5V,电流就几个毫安够了!!

网友B:
用普通光偶输出控制一个模拟开关,你看行不?

网友A:
控制一个微型继电器好了

网友C:
普通的光耦应该能行的

普通的三极管反接好像也能实放大,只是倍数有明显的差异,光耦的输出也差不多(不过得测试,边沿可能不陡峭),反正拿光耦控制手机按键不管怎么接都能实现控制按键

网友D:
外面接俩二极管

网友E:
照你们这么说,不就是没用的才行吗?

楼主:
估计用2个光耦是最好的办法了!!

回复5楼:
    如果是负电压模拟开关就不行了!
回复6楼:
    我原来也想用微型继电器的,可惜找到的体积太大了!
回复7楼:
    我测试下!
回复8楼:
    是不是要用整流电路,可惜有压降,就算用Ge管,2个串起来也有0.6V

估计用2个光耦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F:
nais

光继电器

网友G(2008-05-29):
.

东芝一些MOS光耦开关就是这种用途。

网友H:
就是,找光继电器,一大堆

网友I:
那叫线性光耦,输出端是光敏电阻,自然没有正负之分。

网友J:
输出接个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