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 G端悬空MOS直接导通为么

楼主(2008-04-22):
用一仙童公司的MOSFETG端悬空MOS直接上电直接导通为什么?我用其它IR公司的同一电路,G端悬空是好的。

网友A:
你把G与S端短路一下再看看

楼主:
G和S接一电阻10K电阻便好了。但其它管子我一般都不用没有出现过些问题呢。

是不是仙童管子和其它公司的管子应用不一样呢。

网友B:
GS见阻抗很高,容易存储电荷。

网友C:
别说接个10k电阻

这个电阻增加到100倍都有效,不会再出现楼主所述的现像。
顺便说一句:MOS管G极悬空是非常危险的,管子很容易损坏。

楼主:
在问

那么在问一下,其它管子为什么可以呢。我是用IR2103驱动。以前上管GS没有接电阻,出现问题。我也没有悬空,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必须接个并联电阻还是我布线问题。

网友D:
MS 在电机驱动时不会出现问题吧,即使没有并联电阻

楼主:
IR2103做无刷控制,我没有下拉以前,所有管子都没有发现此情况。后来用仙童公司的出现此问题。我换成其它公司的16N15是正常的。我也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