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这样驱动有问题么

楼主(2008-04-22):
这样驱动反电动势不对呢。。。三极管处有点问题我已改

网友A:
看不出来什么东西驱动什么

网友B:
Q6、Q7基极没电阻?

楼主:
是啊,这个改过了。但改过了,电机转动但波形不对。我条件简陋没有办法把波形弄上来。

网友C:
不好.

不好,两个三极管只是用来关断,而一个二极管加一个三极管就能实现快速关断电路.

楼主:
楼上。你说的方法是小电流下应用。我是50A电流应用,查了有关方面的资料说大电流下,你说的方法效果不明显了。所以我就换成现在这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