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8-04-22):
关于电机的控制。
强信号(电源)线有几个安培的瞬时电流,
弱信号(光电编码器输出)为ttl信号。
强信号和弱信号的地已隔开(有光耦)
如果这两种信号在走线时一起平行走一段距离,弱信号会收到强信号的干扰吗?
实际使用中,电机偶尔会失控,不知是不是有干扰信号。

网友A:
“一段距离”是多少?1cm?1km?

“平行”导线间的距离是多少?
是否干扰造成失控,应该不难检查出来。

网友B:
电机失控了,肯定有干扰了。

在强电区采取点措施嘛

楼主:
平行距离大概30cm

楼主:
另外,请问hedy007强电区能采取什么措施?

网友B:
主要就是火花了

网友C:
交叉走线 ,这样耦合的磁场最小

另外对电机启动和停机要加 阻容 消弧

楼主:
我用的电机是24V供电的

使用MOSFET控制。

如何实现阻容 消弧?

楼主:
二者平行距离大概1米多

另外,TTL信号能否走1米的距离?
如果走这么长的距离,是不是容易受到各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