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计能测量高阻态的逻辑笔?

楼主(2008-04-27):
来自 2楼

网友A:
参考一下

                                    简易三态逻辑测试笔的设计

制作  胡洁泉(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广州 510300)
[摘要] 论文就简易三态逻辑测试笔的设计和制作进行论述,该测试笔可应用于仪器的故障维修中,更加方便仪器设备的故障诊断。
[关健词] 仪器维修;输出三态;三态逻辑测试笔

1.前言
      在仪器的故障诊断维修中,经常需要对各种芯片的输出状态进行判断,以便了解电路的工作情况和故障所在,以往一般都是用万用表来测量,此种方法在管脚多时非常不方便,而且高阻状态是万用表测不出来的。本论文就此专门设计了一种简易三态逻辑测试笔,专门用于测定逻辑电路的输出状态,更加方便仪器故障的诊断和维修。

                                       图--1 原理图

 2.电路原理
       所谓输出三态,即数字集成电路输出有三种方式:高电平(与正电源相连),低电平(与地相连),高阻态(不与任何支路相连,相当于悬空状态)。    TTL电平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0.4V。在室温下,一般输出高电平是3.5V,输出低电平是0.2V,最小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入高电平>=2.0V,输入低电平<=0.8V,噪声容限是0.4V。CMOS电平“1”逻辑电平电压接近于电源电压,“0”逻辑电平接近于0V,而且具有很宽的噪声容限。    电路原理图如(图—1)所示,设Vin>3.5v时为高电平,小于1.2V为低电平,当Vin为第三态时相当于悬空,固定输出电压的稳压IC78L05输出的电压为5V,此时电压为R1和R2分压后所得电压为2.5V左右。    当Vin输入电压大于3.5V时,U1①、⑦脚为低电平→U2①、③脚为低电平→U2②、④脚为高电平→U3②、③脚为高电平→U3①脚为低电平,红色发光管D1点亮;U1①、⑦脚为低电平→U3⑤、⑥脚为低电平→U3④脚为高电平,绿色发光管D2不亮;U1①、⑦脚为低电平→U2⑤脚为低电平→U2⑥脚为高电平→U3⑨脚为高电平 + U3⑧脚为低电平→U3⑩脚为高电平,黄色发光管D3不亮。当Vin输入电压小于1.2V时,U1①、⑦脚为高电平→U2①、③脚为高电平→U2②、④脚为低电平→U3②、③脚为低电平→U3①脚为高电平,红色发光管D1不亮;U1①、⑦脚为高电平→U3⑤、⑥脚为高电平→U3④脚为低电平,绿色发光管D2点亮;U1①、⑦脚为高电平→U2⑤脚为高电平→U2⑥脚为低电平→U3⑨脚为低电平 + U3⑧脚为高电平→U3⑩脚为高电平,黄色发光管D3不亮。当Vin输入为第三态时,U1①脚为高电平 + U1⑦脚为低电平→U2①脚为高电平 + U2③脚为低电平→U2②脚为低电平、U2④脚为高电平→U3②脚为低电平+U3③脚为高电平→U3①脚为高电平,红色发光管D1不亮;U1①脚为高电平 + U1⑦脚为低电平→U3⑤脚为高电平、U3⑥脚为低电平→U3④脚为高电平,绿色发光管D2不亮;U1①脚为高电平+U1⑦脚为低电平→U2⑤脚为低电平→U2⑥脚为高电平→U3⑨脚为高电平 + U3⑧脚为高电平→U3⑩脚为低电平,黄色发光管D3点亮。

3.电路的制作
印刷电路板如图一2所示。由于电路简单,元件极少,只要照装无误,检查后即可工作,检测中红灯高表示输出高电平,绿灯亮表示低电平,黄灯亮表示高阻态。

                                图—2  印刷电路板元件图

                                          图—3 印刷电路板

4.元件选择   电池选用9V电池,开关用钮子开关,探笔用万用表表笔。其它零件如下表所示:
表1 元件表
序号村料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位标号
1电阻RT,1/4W,470Ω,5%3R7、R8、R9
2电阻RT,1/4W,3.3k,5%1R6
3电阻RT,1/4W,4.2k,5%1R3
4电阻RT,1/4W,10k,5%2R4、R5
5电阻RT,1/4W,1MΩ,5%2R1,R2
6四运算放大器LM3241U1
7固定输出电压的稳压IC78L051U4
8与非门74LS021U3
9反相器74LS041U2
10发光二极管φ3、红光1D1
11发光二极管φ3、绿光1D2
12发光二极管φ3、黄光1D3
13开关钮子开关1SW
14电池9V1EC
15探笔1

5.结束语    简易三态逻辑测试笔电路简单,制作方便,在仪器的维修中却应用广泛,极大方便了广大的维修工程人员。

参考文献
1 秦曾煌,电工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2 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3陈学泮,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
4 李瀚荪,电路分析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楼主:
将高阻(悬空)的电位限制在VCC/2是否合理?

楼上的意思是把高阻的电位限制在了2.5V了,这种做法是不是合理呀?还有其它反映高阻态的方式吗?

网友B:
楼主,你可以算算需要多大的上/下拉电阻才能离开中间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