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74ls374制作8位互锁怎样设置上电清零?

楼主(2008-04-27):
11脚接2.2u电容到电源,接1k电阻对地

但不能清零,开机全部输出都为高电平

11脚触碰电源端来手动清零正常。

怎样实现开机自动清零?

网友A:
10uF电容,5.1k-10k电阻看看

楼主:
实验显示,落地电阻不能太大

用1k电阻可以工作,加到2k就不能切换了,测量11脚有2v左右电压

楼主:
谢谢bg6nw,还有简单点的吗?

网友B:
你的输入端是些什么?悬空的?换成74HC的试试

注意TTL电路的输入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