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你一篇**:

楼主(2008-04-28):
你的那个AT89C51SND的程序,我实在是看不明白
1 . FAT区以4个字节为一项,记录簇连
根目录以32字节一项,
他的20--21字节起始簇号的高16位 和 26--27字节起始簇号的低16位,组成簇连
那么FAT区的簇连和根目录的簇连,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2 . 如果读取根目录32字节项,在他的前11位当中知道了文件名字(前8位是名字,后3位是扩展名),那么如何知道这个文件的数据在那里啊???
假如是在20-21字节起始簇号,和 26-27字节起始簇号,知道文件的开始簇号,那么下个簇号有是在那里知道呢???
谢谢computer00指点

网友A:
不是问我,算了...

网友B:
小X

你Y这么小气啊,哈哈

网友A:
呵呵,不能抢蛋蛋的分头不?

网友B:
蛋蛋现在是光头
不过也有长毛的蛋,简称“毛蛋”

网友C:
呵呵

这个问题查查书就会明白了,硬盘扇区读写原理

网友D:

《4.5万字透视FAT32系统》去网上搜索下吧~~~

每个目录项里面保存着一个叫起始簇号的东西,它告诉你这个文件从第几簇开始。
通过簇号以及数据起始位置,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实际的扇区地址。而FAT表的一个个
项目,就对应着一个唯一的簇号,0簇、1簇、2簇……依次排布。而在这些项目中,
保存着一个数,这个数指像本文件的下一簇号。有些簇号比较特殊,表示文件结束、坏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