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最简单的用4V的电平控制12V的电平,要求功耗小于10uA?

楼主(2008-04-28):
12V的带载能力大于100uA。

偶修改一下:
1.功耗小于50uA,带载大于10uA @0.2V V-Drop
2.单向即可
3.速度无要求

楼主:
ls,这样做功耗太大

楼主:
偶现在想到的电路,每一路有一个电阻三个MOSFET

 我的电路有6路,这样要6个电阻,18个MOSFET,太麻烦了感觉。

楼主:
ls,4051是模拟开关吧

楼主:
好像不简单的方法也没有,除非功耗在12V/40uA以上

楼主:
不是管原理

 是因为偶现在就是要控制模拟开关,模拟开关12V供电,用4V信号控制模拟开关时其供电电流近1mA!

看看这里:
 相关链接:<a href='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page=1&t=2943434&tp=CMOS%u7535%u8DEF%u7684%u8F93%u5165%u7535%u538B%u6BD4%u4F9B%u7535%u7535%u538B%u5C0F%u65F6%u4F9B%u7535%u7535%u6D41%u731B%u589E%uFF1F%u4E3A%u4EC0%u4E48%u5462%uFF1F'>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page=1&t=2943434&tp=CMOS%u7535%u8DEF%u7684%u8F93%u5165%u7535%u538B%u6BD4%u4F9B%u7535%u7535%u538B%u5C0F%u65F6%u4F9B%u7535%u7535%u6D41%u731B%u589E%uFF1F%u4E3A%u4EC0%u4E48%u5462%uFF1F

楼主:
晕,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上拉电压的问题

 普通上拉电阻结构功耗太大了。
 电阻大了驱动能力弱,高电平输出压降太大,
 电阻小了功耗太大。

网友A:
晕晕晕……连物理量都没搞清楚...功率怎么会是uA...

好象没有什么专门的器件来做这个的,自己用MOS管搭了。

楼主:
呵呵,偶是说功耗10uA,电压没说清楚,两侧都是

也就是4V/1OuA,12V/10uA。

楼主:
ls,偶想法也是这样,先用一个弱上拉电阻得到一个12V电平

再用这个电平去驱动一对PMOSFET和NMOSFET,不过有点麻烦。

网友B:
MOSFET是理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