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测量音频信号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案

楼主(2008-04-29):
    我要实现的是对说话声音进行采集压缩、回放,并且要通过一个试验:输入正弦波、白噪声等然后输出分析采集系统的指标。麦克经过滤波、放大、AGC增益等后输出电平在2V左右。
    我现在使用的是320AIC23,具有麦克与线路输入功能。据网友说线路输入电平标准在0.7V左右,我用正弦波输入芯片输出波形不是很理想,发生畸变很大,所以想更换一个音频AD。
    请大虾指点,再次感谢。

网友A:
失真大就要去找失真的原因啊,换个片子也不一定就解决问

楼主:
用线路输入能不能采集信号源产生的正弦信号?谢谢

用线路输入能不能采集信号源产生的正弦信号?谢谢

楼主:
继续请教

    我已经实现采集线路输入PC机产生的歌曲信号,然后通过线路输出能听到歌曲。
    但输入信号源产生的正弦信号,峰峰值在600mV,但是输出是噪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线路输入不能采集信号源正弦信号

网友A:
你要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变成什么样了

语音信号和歌曲信号也都是一些正弦波组合何以,所以没什么区别。

你要注意的是你的信号源输出信号的频率、幅度是否合适。另外连接是否正确,例如地线等等。

楼主:
谢谢,我再好好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