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颜色识别

楼主(2008-04-29):
    小弟有一个项目,要根据探头(大小不限)所对的不同颜色(红黄绿黑白)进行不同的动做,对精度之类的指标无严格要求,不知哪种方法更合适。有简易的颜色传感器吗。

网友A:
不对,我有的是检测光的颜色

网友B:
没有精度要求?看来又是个毕业设计了

    给楼主提醒一个非产品化的解决方案:用可见光全光谱光敏管接收同一光源下的反射,仔细分析不同颜色下的接收情况吧。
    至于产品化的解决方案,其实基本原理相同,但为保证精度和适用性故要采取相应的工艺措施,涉及的技术很多。

楼主:
回chunyang

  谢谢chunyang
  可以说的再详细些吗,比如具体用那些芯片之类的。

网友B:
还没有到用什么芯片的地步

你应该先去研究一下光敏管对色标的反应,然后放大,根据电压判别即可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个颜色传感器

只是比较贵:-)

网友D:
三色光

做个暗箱。然后用RGB三种LED轮流照射。用一个普通的光敏管来接收。
经过白色物体校正后。就可以准确分辨目标颜色。
暗箱越暗越好。

网友E:
楼主还没有说明是发光还是反光呢

网友F:
楼主是有限的颜色,可以用常见光敏加各色滤色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