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嵌入式编程

楼主(2008-05-08):
(无正文)

楼主:
刚刚想用goto语句试一下的

结果编译错误。是不是不能用这种笨方法?

网友A:
进入中断后,将任务A杀死,然后重新创建任务A。

楼主:
恩。是想这么试试。

实践一下。
00做什么工作的啊?什么都懂。

楼主:
00的方法好像行不通啊。

OSTaskDel()应确保不是在中断服务子程序ISR中试图删除一个任务,因为这是不允许的。

网友B:
拿本《操作系统原理》看看,弄清楚程序,线程和进程的关

千万别听别人的忽悠。

楼主:
我只是向有经验的人请教一下吧。

自己也在很努力的解决吧,谈不上忽悠吧。

网友A:
那你可以退出中断时,切换到另外一个任务,然后将其杀死

(类似驱动程序中的延迟调用),然后再重新创建任务A。

网友C:
SetJump()好像就解决了

网友D:
圈圈真是举一反二啊“类似驱动程序中的延迟调用”

网友E:
OS下更应该考虑权限继承、外界未知等方面

中断中创建任务、 SetJump()等就是软件系统不可靠、BUG的罪魁祸首

正确的应该方法是在同一层面上创建所有任务,并多创建一个守护进程,
中断中只发送时间信息或改变标志,由守护进程去杀死和创建真正的任务

网友A:
10楼的,我没有搞错吧?我没有实际用ucos,所以只能提供个

在驱动程序中,因为优先级比较高,所以很多工作不适合在驱动程序中做,因此可以安排一个延迟处理调用(DPC),
等CPU的优先级降下来之后再来处理。楼主说不能在中断中直接处理,那就回到任务中再来处理。

网友D:
技术上向来是殊途同归的(注:不是同归于尽)

DPC是个非常有用的东西
其实跟单片机终端设置flag背景程序执行动作,是一个道理,但是OS提供DPC可以简化Application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