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阻抗电容应用

楼主(2008-05-08):
(无正文)

网友A:
称法不是很确切

    1、低阻抗可以是低ESL也可以是低ESR,二者概念不同,前者多用于高频振荡、耦合等电路,后者多用于电源去耦,当然直接替代普通电容在多数场合下也是可以的,电路品质亦会因此更佳,但注意是多数场合而非全部场合。
    2、低压储能、滤波,微弱信号滤波、耦合,振荡电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