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看那,问题怎解?

楼主(2008-05-08):
就是交流杂散信号经过电路处理,使得交流信号平均幅值大时输出高电平,幅值小时输出低电平。这个电路应该是怎样的!想了很久,不知如何才是最理想的!

网友A:
要看交流频率的高低了

基本思路:整流、滤波+合理的泻放回路,然后后面用比较器检出。
本坛是非技术坛,在本坛讨论技术本身也是违规的,待楼主确认后,本帖将转往“技术交流”栏目。

楼主:
这个我是知道的,可是这里人气最旺

楼主:
使用单电源的LM324组成的缓冲器做整流器怎么样

网友A:
使用运放做有源整流当然是可以的

但你还必须考虑交流频率,太高用324就不行了。

网友B:
运放整流电路带宽非常有限

即使用高速运放也不过几十kHz, 何况324?

实用方法:
放大到足够大 ( 远大于二极管压降 ) -> 二极管 ( 2AP9 或肖特基 ) 整流 -> 滤波

网友C:
使用窗式比较器可也

网友C:
如果幅度够大,普通比较器就可以了

高到什么程度?→高
低到什么程度?→低

楼主:
实践了,用缓冲器整流效果还不错!只是要加个d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