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8-05-09):
我想做一个点阵显示屏,面积不大,只要显示固定的字(单色,不变),怎么做最省钱,请各位高手给以指点,最好带线路原理图。谢谢!

网友A:
是LED、LCD?量多大?

如果LED量少:自己买点阵的LED管或用单个的LED搭再封装。如果LCD量少:只有用现成的点阵模块。如果量大可找厂家订做,需付开模费,但单价很便宜。

网友B:
印刷,后面加背光

楼主:
是LED屏

能显示汉字的LED屏(固定不变的汉字或者数字),那位高手给个原理图,谢谢了

网友C:
其实你去找个厂家做就好了,

这个有很成熟的产品。有什么特殊要求也可以订制的。不知你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