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老外的板上看到一个器件,不知是什么东西,请大伙帮忙

楼主(2008-05-09):
就是图片中那个上面印着50K的那个器件,是SOT-23封装,从图上分析好像是一个电压方面的器件

网友A:
这个需要具体的电路图来分析

三极管、三端稳压器、单逻辑门都有可能

楼主:
从标号上看,肯定不是三极管,从电路分析,单逻辑门也不太可

网友B:
RE

你得画出大体电路图,再把功能说一下,大家才好帮你分析.不会太复杂.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想知道有没有见过这个器件的.

网友C:
电解电容?

电解电容??
看看它两端走线

网友D:
看错了。

晕。看错了,参成图片上那个黄色的元件了。
=====
    现在对贴片的三极管真是好难识别,怎么就没有统一的标识呀?前几天,修理一台液晶显示器,发现是高压条上的两个三极管坏了,上部标识为“DK”,下部表示为“RZ”,就是无法查到是什么管子?
幸好电子市场上有类似的高压条卖,价格也不贵。买来之后,调整排线的顺序,换上就修好了。

网友E:
为什么会有3个脚?难道是传说中的3脚电容?

网友F:
各位,请注意一个细节,是U3,....

 所以,绝对不是一般的电阻R,电容C,二极管D,三极管Q,.....
 50K? 难道是电阻? 可能性不大的, 没必要怎么别扭,搞个这样的的电阻,
 既然不是电阻,那么50K就不代表是电阻阻值了,
 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或者其他的元件都有可能,单从这些信息上面是看不出来的, 最好的办法是电路分析。..

网友G:
可能是三端稳压

楼主:
10楼说的有点道理,谢谢.

网友H:
老外的板上看到一个器件

一般由外围电路是可以搞清楚的。你哪是局部电路......。你就把他当成5.10.K吧

网友I:
lz用通表把三个脚两两正反向测量结果晒上来,便于判断

50k用手头工具没找到

网友J:
说说这个东西干什么用的?也许可以猜

楼主:
谢谢楼上的,从电路分析可能是78L05,但没找到相同的代码.

网友K:
是在接口处么?会不会是压敏电阻?

网友L:
会不会是

可能是fairchild的5v基准源吧

网友M:
应该是个电源稳压器件,类似于1117之类的

网友N:
这么小的封装, 最可能是电压基准

网友O:
这种封装的器件一般不外乎3种

三端稳压
复位芯片
三极管

网友P:
re

根据其位置在47uf/10V电容跟前,类似SI2323/FDN304/SI2305这样的性质.

网友Q:
看一下PCB,然后在测一下电压及短电下测管子

网友R:
应该是个场管,此点路应该是用在充电电路与电源电路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