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器

楼主(2008-05-10):
我想问一下关于运放LM324,我想问的是他的放大倍数多大才会失真,根据AV=RF/RK计算出来的怎么换算成DB啊,DB才是增益的倍数把,还有一般用2个运放组成2级放大,为什么不直接用1个RF设得大点不行吗?有什么好处

网友A:
无论放大倍数多大,失真总存在,只能要求失真小于某个确定的值而不能要求为零。
分贝计算:电压放大倍数取常用对数再乘以20。

楼主:
分贝

那分贝岂不是没什么意义,不是直接指放大倍数

网友A:
没有意义,还能存在并使用这么多年?

网友B(2013-03-16):
他的意义在于幅频特性图上可以清晰看出他的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