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器件不知是什么,请大伙帮看看,谢谢

楼主(2008-05-11):
(无正文)

楼主:
接上面的

网友A:
GEZ = SMCJ24A, 很常用的

LZ 应该多积累资料
R14 可能是自恢复保险或保险电阻之类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其他的请大伙继续指点,谢谢.

楼主:
R14在线量阻值是52.3K.

网友B:
晶频率,可以上电让它工作起来,然后用示波器测量。

楼主:
R14是1206封装的,谢谢各位.

网友C:
多次问这类问题很难让人不鄙视一下啊

呵呵

网友D:
把R14烫下来量一下

有可能阻值会很大的

楼主:
阻值大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网友E(2008-07-05):
我知道GEZ 是什么东东。

SMCJ24A ,1500W SURFACE MOUNT 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DIODES的,自己研究一下吧,基础还是很重要。

错不了就是这个。119意思是01年19周,呵呵。

http://bbs.taojinic.com/bbssearch/data/detail.asp?info_id=701701&manu=DIOD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