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求解!!!!!!!!!

楼主(2008-05-15):
图中:
   Q1(IRF9Z34)老是被烧掉,过热!把焊锡给熔掉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30144116807.pdf

网友A:
当然要热

Q1的漏极接了地,没有任何电流限制,怎能不热?

楼主:
但问题是:Q1和Q2是控制的相同负载,为什么只有Q1出现这种问题呢?

网友B:
菜鸟来了

MOS管的接法有点奇怪吧,感觉漏及和源及方向接反了啊,为什么12V接在源及上了呢

网友A:
回楼主

“为什么只有Q1出现这种问题呢”,仔细看看两个继电器触点接法,不一样,Q1所驱动的继电器接错了。

楼主:
不好意思,图发错了!

应该是这样的才对!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30154350783.pdf

网友C:
Q1漏极在继电器切换时有一个悬浮阶段,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