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怎么响应不过来呢?

楼主(2008-05-15):
一个周期大约是0.8ms的脉冲当作外部中断出发信号,发现中断只有一小部分进了,是单片机中断反应不过来吗?我用的是16M晶振啊。
谢谢个位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程序结构问题

0.8mS的时间并不充裕,中断处理要精简。

楼主:
中断程序如下:

SIGNAL(SIG_INTERRUPT1)    //中断服务子程序
  {
   a++;
   return a;
   }

整个程序就试验这点功能

刚才听一个朋友说中断响应0.8ms的外部中断速度可能不够,建议采用计数器中断。

网友B:
你是用的keil吗,中断里不要return

在中断(无论什么中断)里用return会出问题的,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实在用的过程中发现的,要用全局变量,另外,具体到你的东西,外中断要设置为沿触发。

网友:
0.8ms的中断用定时器扫描都来得及

估计是你的硬件有问题,比如输入部分电容过大

网友C:
中断服务程序

可以 return
但 return 不能带返回值

网友:
不要怀疑MCU的中断响应能力!!!

更不要怀疑MCU反应不过来,通常情况下那是不可能的!
要深入研究的话就好好看看具体MCU的内部结构!

网友:
控制上常把编码器信号接进来那岂不是玩完了

电机上套一编码器,每一圈几百几千个脉冲,随便动动就是好多KHz的脉冲进来

网友D:
中断

中断一般不能带参数,还有不能带返回值,因为不是别调用他,至于为什么只检到一部分中数,就看你什么中断哦.什么单片机,有些单片机要手到清中断标志位.

网友E:
LZ自己仿真,单步看汇编窗口程序执行的路径,观察执行的时

应该就可以找到原因所在。

网友F:
我认为你没有保护好现场

我感觉你断点现场一定没有保护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