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设计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欢迎指点(有详图)

楼主(2008-05-15):
二相斩波恒流驱动

问题1:36V稳压管(例D11)用多大功率?
问题2:对于2A的驱动,L1取多大合适?

网友A:
看得头发晕!

可打印成PDF文件,再用快照截图,会清楚多了。

搞这么复杂干吗?斩波恒流正弦波加细分的驱动IC很多,价格又不贵。

楼主:
右上部分是驱动,4个MOS+三极管组成

左下部分是恒流控制

网友B:
驱动的阻抗均较高,恒流斩波电路好像有问题

Q11是什么沟道的?393的+、-输入的取值导致+端不可能超过2.5V,-端不可能低于2.5V,总是输出拉低。

楼主:
Q11是N沟的,所有的MOS管均为N沟

393的+,-端电压先不管,有电位器可调,以后再用固定电阻

网友C:
哈哈 我现在也是在做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
驱动部分清晰图,请指点

二相斩波恒流驱动

问题1:36V稳压管(例D11)用多大功率?

网友A:
没我的这个清楚,哈哈~~~~

网友A:
明显看到一个错误

OFF端通过D1、D2将Q9、Q10的栅极箝位了

网友A:
又发现一个错误

D11-D14不能要

网友A:
还发现一个不合理的地方

MC1、MC2要加互锁电路,不然程序跑飞,两个同为高,MOS管全泡汤

楼主:
非常感谢awey

1: OFF端通过D1、D2将Q9、Q10的栅极箝位了
   这个我再改改
2: D11-D14不能要
   这个我就搞不清楚了,为什么?加了应该更好呀
3: MC1、MC2要加互锁电路,不然程序跑飞,两个同为高,MOS管全泡汤
   R15是个可恢复的保险丝,限流2.5A,不知道能不能在MOS死前起作用?

网友A:
加稳压管的理由是什么?

电压箝位在电源和地电平不可以吗?刚好能量反馈给电源。
况且MOSFET内部有体二极管,加了也白加。

楼主:
电压箝位在电源和地电平不可以吗?刚好能量反馈给电源

我的V2是电流源不是电压源,这样也可以反馈给电源?

是不是MOS管边的二极管都可以不加?用内部的?

楼主:
恒流电源电路图

楼主:
MC1,MC2不用加互锁电路的,差点被误导

如果MC1、MC2两个同为高,电机不得电,MOS管也没上下直通,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网友A:
哈哈。。。

原来已经有互锁电路了。

能量反馈给电容C1,不过能量不大,可不用考虑。
用低速的4007,和没用一样。

好像你的电路没考虑细分吧?为什么不用专用IC?

楼主:
专用IC使人不思上进,弄个分立可以更好的了解电路性能

不用4007了,用FR107,这个够快

OFF端还真的不好办,特别是对高端的2个MOS

网友D:
一直没弄明白,跟着瞻仰瞻仰……

楼主:
rliw:256细分,你的电机能跑快吗?

电流6A应该是很大的步进电机了,驱动器买多少?
看到一个7A驱动器,买15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