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指定概率的随机数产生方法

楼主(2008-05-16):
需要产生10个随机数,1-10概率不等
现考虑:做一个正弦或方波振荡,单片机随机采样AD转换,根据所得数值范围来确定所输出的数,譬如,0.5V以下出1, 2V以下出2,......如此能否实现?谢谢各位!

网友A:
估计不行……

采集时间间隔是固定的,难以实现真随机……

楼主:
采样点时间随机啊

网友B:
直接用软件产生不行吗?

楼主:
请00指点下怎么做?51的片子,谢谢!

网友C:
楼主:输出每个数的概率有具体要求吗?

楼主:
有的

十个数,有 0.1%  15% 20% 30% 不等

网友D:
如果输入信号和AD采集周期没有相关性就是随机的。

确实可以用软件做,先产生0.001~1.000之间的随机数,然后将这些数指定关联1~10的数。关键是在随机数的产生的办法要有效。

网友E:
可以用TIMER0或TIMER1来实现吧?

CPU一上电就开T0或T1计数,要取随机数的时候,就拿TH0或TL0来说事。

如果这样还不够随机,就搞个555来做为T0的计数脉冲(当然555的频率

设高一点,电阻则选择使用PTC或NTC电阻,这样随机数就跟温度扯上关

系了。。。)

网友E:
随机数出现的概率也好办

例如:

取(TH0,TL0) mod 100,

结果区间为【0-29】的时候出1,则1出现的概率大约为30%

结果区间为【30-49】的时候出2,则2出现的概率大约为20%

.....

网友D:
难道cgkdxx也是做赌机赔率的,赚的钱别忘捐灾区:)

楼主:
呵呵,给朋友帮忙的

他没说是社么,只说要10个灯,我估计是抽奖或赌博,以前没弄过,所以问问

楼主:
呵呵,朋友要求电路复杂一点

目前考虑:用一片小片子数数,1-100
另一片随机读10次,分类按区间记录次数,10次后统计决定最后输出,采样由按键触发;两片子都不用晶体,随温度变化,嘿嘿
    采样的随机性由按键能做到吗?轮回10次采样是不是有规律?

网友F:
教你一招

盯着前一个玩家,记住他是怎么押分的,等他输光了走人后,你继续玩,切记押分方式不能变动,机器就开始吐钱给你了,你若押了1000元,赢了300元就赶紧走人,不然下一口咬的就是你了.哈哈,程序就是这么编滴拉.
紧方提示:少赌为妙,不赌最好.

网友F:
当然是真的

赌鬼一般只注意输赢,不会随便改押分的,程序也就只认押分不认人,根据押分面值及倍率多少,程序早就算好什么时候吐钱,什么时候咬人,程序开始时让玩家赢多输少,30%后开始咬人,这时是赢少输多,输到70%时开始放银救灾,吐点小钱勾你,你若继续扔银子,就陪你重玩,吐大银子安慰赌鬼,切记程序是靠押分与倍率来验明正身的.日版,台版的**角子机都是这个模式.

网友G:
这玩意儿少玩,若你明白何为“放水”何为“收水”就不敢

网友H:
是的,不能光随机,还得会钓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