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芯的AL值是指什么

楼主(2008-05-17):
(无正文)

网友A:
参考一下

铁氧体生产厂一般都提供磁芯的电感系数 A L 的数值。在常用的线圈中, A L 与电感量及匝数有下列关系:
L 是加上磁芯后的电感量,单位为毫微享( nH ), N 表示匝数(圈数)。 A 的单位是 nH /匝 2 &iexcl; 由( 1 )式可知,如果已知磁芯的 A L 值和需要的 L 值,则可计算出匝数。例如,有一个罐形磁芯 Gu - 22×13 ,它的 A L =2200 ,用 φ0.21 漆包线打算在此磁罐上绕制一个 4mH 的电感器,则绕制匝数
由于生产厂提供的 A L 值为最小值,所以绕成的电感器的 L 值比 4mH 大,再调整圈数,使 L 值满足要求。如果有了磁芯,但不知 A L 值,可以先试绕一定圈数 N 1 ,测出加磁芯线圈的电感值 L 1 ,计算出 A L 值,即 A L =L 1 /N1<SUP>2</SUP> ,然后再利用公式( 1 )计算匝数。上述介绍的匝数计算方法只适用于一般线圈,不适用于开关电源中线圈。(

楼主:
这样对吗

GU 26*8  φ0.1 漆包线100匝 产家提供AL=12000UH/N2

测得 L = 674UH
测试条件: TH2810B (LCR) 1KHZ 0.3V

网友B:
顶一下tyw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