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51,74HC4051可以通过10uV的弱信号吗?

楼主(2008-05-18):
前面的写成mV了,不好意思

楼主:
手册上导通电阻为240欧

网友A:
不行,你看看误差电压参数就该知道了

低电压并非不能简单“通过”,而是会被淹没在噪声中,跟消失了一样。

网友B:
可以,但会被淹没在噪声中

除非你后面的电路灵敏度很高,并且选择性很好,否则可能就看不到了...

网友C:
.

肯定能过
正弦波始终有一个时刻要过0,难道此时信号就被隔断了吗?

干扰那是环境或者PCB问题,和4051等无关。

网友A:
楼上理解有误

    噪声是器件本身的电噪声,虽然外部噪声源也会有影响,但器件本身的噪声相对于微伏级信号而言太强了,信噪比会太差。微信号电路包括IC内电路都有专门的设计讲究,为了就是降低电路本体噪声,而模拟开关是设计用来通过强信号的,自然不具备微信号电路的结构特征。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目前的技术还做不出那么大动态范围的集成电路,只能顾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