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话筒供电是从哪来的?

楼主(2008-05-18):
(无正文)

网友A:
话筒好象单独有一个粉红色的三芯插头的

网友B:
两根是电源,一根是信号,和电源共地。

网友C:
谁说话筒都需要一个电源供电才能工作的?

只有那些有源话筒才需要供电的,例如那种内部带场效应管的驻极体话筒。
但是它只使用2条线也足够了,因为是类似电流源供电的,话筒是靠改变本身
的阻抗来产生信号。电流不变,阻抗变化时,输出电压就会变化。不信你拆个
MIC来看看,是不是只有2根线?

像常见的动圈式话筒,是不需要电源的,它自己能“发电”出来,里面是线圈和磁铁。

楼主:
谢谢楼上

有一点启发了,
3楼说的有道理,现在是如何才能找到电源和地

楼主:
现在想用自己的耳机玩一下

但是现在电脑用的耳机用的是什么型的呢?
应该是要供电的吧,不然我“喂”了半天也没信号

网友C:
通常是驻极体的,这种是要供电的

从Φ3.5插头那个尖尖那里注入约1mA的电流(例如使用9V叠层电池串联10K欧姆电阻)即可,
然后在尖尖那里串联一个1uF的隔直电容,即可取出音频信号。

网友D:
标准小口径MIC插座里是有供电偏置的

    测量一下声卡或其它任何支持MIC的音频设备上3.5mm或2.5mm的插座部分电路,你就会发现音频信号线与电源间有个电阻,这个电阻就是给驻极体MIC供电的,而动圈式等无源MIC使用6.35mm插座,这类插座内部一般无供电偏置。

楼主:
明白了

几大名捕都出招了,一会儿试一下,哈哈

网友E:
对于集成声卡

这个电压大多是AC97芯片输出直接的,2.5V/3.75V reference voltage,串联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