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问开发智能家居无线电遥控产品需什么样的示波器?

楼主(2008-05-23):
急:请问开发智能家居无线电遥控产品需什么样的示波器?知情者请详细告知示波器型号、生产厂商?谢谢!
mailzhengma@126.com

网友A:
收发模块买现成的,整个普通示波器就行了

收发模块315M500米的量大点才7元一对
有银子的话买只tds210吧,7000多银子,泰克公司的.

网友B:
买好点的频谱仪比示波器好。

如果钱多,还可以买网络仪,射频信号发生器等

网友C:
那要看你是否设计无线部分本身的设计了

无线部分用示波器的意义不大,需要专用设备,价格较高。

网友A:
竹本疋虫,俺不是给你最佳方案了嘛

做这东东空手道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