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有没有4字节整数转浮点数的汇编子程序阿

楼主(2008-05-23):
很多都是2字节整数转浮点数的汇编子程序阿

网友A:
那你有没有浮点数乘法的子程序呢?

如果有的话,可以考虑将高低字节拆开,分别转换后,再做乘法和加法。

推荐你用C语言吧,汇编累S人……

网友B:
去下

51子程序库: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813053133.rar

网友C:
这些函数一般库里都有的。

用c编一个函数,然后在汇编中调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