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ask调制的问题,915Mhz

楼主(2008-05-23):
现在做的一个项目,用40k左右的数字信号去调制915M的载波,不知道用什么器件去调制.不要跟我说用专门的芯片,那个不符合我们电路要求的.混频器?好像调制频率没有这么低的,或是有但是我没找到,希望大虾们支招.项目是rfid的.给个混频器型号就好,谢谢了.

网友A:
ask好像用三极管就可以调制。

网友B:
ask的话直接用三极管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C:
915M的RFID也想用OOK?

厉害

网友D:
冬瓜,915M的RFID为啥不能用OOK了?

楼主:
只要个混频器就行了

要求是10%-90%的调制。三极管的话,匹配恐怕对我这学自控的来说也是难题吧。

网友C:
能用OOK

不过这种玩意儿想用省钱的搞法不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