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得到一个可调增益的微波功放

楼主(2008-05-23):
目前公司需要一个宽带微波功率放大器,是有关传输衰减率测试校准

用的,好像不太好买到,只说个大致参数吧,

频率在数百M~1GHz,输出功率50W左右可调,但输出功率要求很稳定。这样的设

备哪里可以买到?价格大概是多少?

网友A:
50W

太大了
400MUHF频段10来W的PA都要用万来计数
还要频率可调,信号源+PA吧
如果PA带宽不足,自己做几个PA用开关切换

网友B:
还有

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自开发,成本还是很低廉的!

网友A:
楼上你别乱指挥

虽然一个10W的管子只要几百,问题是没做过的第一次做不烧它十个八个是出不来的。

网友C:
没做过最好不要碰,高频可够你受的!!

没做过最好不要碰,高频可够你受的!!

网友D:
如何烧得了十个八个?

《高频电路》丙类放大器调试一节明确提示:先降压...,俺调25W的156.025M海用机还没烧坏过东西

网友D:
用在什么机机上?

微波泛指300M至300G无线电波。

300M-1G, 50W宽带比较难搞,得用线性UHF功率放大器,或联级丙类调谐放大

网友E:
没做过最好不要碰,高频可够你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