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针串口烧坏了,请教如何维修

楼主(2008-05-23):
小弟由于带电操作导致电脑上的串口坏了,请教如何补救,现在把2和3脚连起来无法发送和接受数据。
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看看电脑上的芯片使用什么?买一个替换

网友B:
要先看看主板的结构

    如果是采用独立的232电平转换IC,换一片即可,很好买到,但现在的高集成度时代很多主板都采用一体化芯片,很难买到,维修还不如去买个串口卡装上。

网友C:
USB转串口

网友D:
如果在主板上找不到串口芯片

那就买usb转串口线吧

网友E:
主板上一般用gd75232

到市场上买一个替换就可以了。

网友F:
如果仅仅RS232的转换坏了可以修,用兼容的换掉

网友G:
可能主板上串口芯片坏了,直接买个USB转232线吧,好用

网友H:
我主板2个串口,有一个也坏了

网友I:
现在电脑一般用GB75232贴片的

很好买的,换一片就行

网友J:
2001年吧,遇到过这样的事

网友K:
05年时出现过一次,联想电脑,

后来整机系统重装后,发现串口又好了,呵呵,

修复无用,C盘全格式化后,重装系统就好了,可能是运气比较好,呵呵,

网友L:
俺这里两台电脑的串口都坏了,郁闷啊!

俺的串口坏掉是在USB坏了之前,USB坏了后把电脑拿到经销商那修了一把,不知道他们是换了南桥还是换了主板,回来后USB是好了,可怜串口不能用了,短接收发没反映,RXD对地也负电压,RXD对TXD也无负电压!

另外是同事的电脑串口,可能是被我整坏的,我那时自己做了跟串口线,接PC那头没有将其9针引脚绝缘,直接裸露在外面,因不太方面插,插的时候直接用手握住裸露的部分,后来再试机,就发现发送TXD不能用了,RXD还能用,郁闷,估计可能是由于本人的静电打伤了,还有种可能就是我们经常的热拔插串口,时间长了可能电平转换芯片受不了,具体还请专家判断下,还有使用串口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现在俺和同事的机器都是用USB转RS232,4,50元一个,觉得挺好用,是prolific芯片做的,装上驱动后就马上能用,暂时还没出现啥问题,不过那种20块左右的可能就没那么稳定了,听说Semitech的很烂,经常会有丢数据现象!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讨论,问题解决了,由于用的联想的机子,又是大客户,直接一个电话给换了块主板,一分钱没要,在此可不是给联想做广告,如果是一般客户就不会这么痛快了。